终于把微笑鲨手电改成单档位,一个字(爽))

楼主(2022-01-07):
这么优秀的案列分享给大家,
按一下亮,按一下灭,长按3秒sos,该死的弱档,爆闪一去不复返,

网友A:
点样改的啊,要高清没码大图啊,老板,不然差评

网友B:
恭喜楼主的成功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样改的啊,要高清没码大图啊,老板,不然差评

点样改?=怎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的成功改造。

喜悦感油然而生

网友C:
换了个驱动?

网友D:
我只认得老大SHARP,现在认得老二SHAR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认得老大SHARP,现在认得老二SHARK,

温总好!我可以说其实一个意思吗?比如和尚和尼姑都是出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改的????

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个驱动?

我一眼就看出来你眼睛根尖

网友F:
我都不知道怎么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不知道怎么拆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5253

网友G:
这样一搞挺实用的,多一种选择。这种三档芯片资料不好找,也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一搞挺实用的,多一种选择。这种三档芯片资料不好找,也不好改。

我可以给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一搞挺实用的,多一种选择。这种三档芯片资料不好找,也不好改。

原来它用的8253,1/3脚是空脚,现在我换8254c,1/3脚连通接电源就行

网友H:
按356脚整理分类,挺好的精华帖被楼主发成了丧狮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来它用的8253,1/3脚是空脚,现在我换8254c,1/3脚连通接电源就行

看到了,有资料可以随意修改了,优秀的案例!给你配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356脚整理分类,挺好的精华帖被楼主发成了丧狮片

哈哈哈,还有8脚的,大概356脚的都知道些,怕发完商家打我,算了吧,精华没敢想,水一下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了,有资料可以随意修改了,优秀的案例!给你配个图。

,优秀回帖

坛友改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53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