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火牛的电源,看看怎么利用改装,已完成在后面有图

楼主(2022-01-07):
很早以前拆下的门禁主机电源,变压器是椭圆形的,还有一个电源板,这不昨天改装的索尼8.5v那个电源不能用于电钻,手里的一个12v1A的变压器适配器反而可以,但是那个毕竟电流太小了,今天看一下这个电源怎么改装利用一下,望坛友给个建议,电源是两组输出,通过7812稳压的,现在利用现有的牛和整流滤波原件,加上7812稳压输出12v给电钻用,有一个问题,是牛输出整流以后先接7812再滤波还是滤波后再接7812,7812是金封的78H12,背面看管脚很粗,应该可以输出大电流,已完成,用以前拆的一个开关电源的铁盒子,电路板裁掉很多,凑合安装上了,在后边楼有图片上图

网友A:
7812有标准电路啊。
这个觉得,可以考虑推个1875,2030A应该还行。

网友B:
7812 最大电流才1安,还得装散热片

网友C:
两组输出并联后整流滤波然后直接给电钻用,要7812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12 最大电流才1安,还得装散热片

用那个金封的78H12,这个是大电流的,理论可以输出5A,本来就有散热,都可以利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组输出并联后整流滤波然后直接给电钻用,要7812干嘛

整流滤波完电压远高于12v,应该有15点多v的输出电压,怕一下把电钻干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12有标准电路啊。
这个觉得,可以考虑推个1875,2030A应该还行。

7812的电路很简单,就是三端稳压,我是看把滤波接在稳压前还是稳压后,1875和2030普通的7812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流滤波完电压远高于12v,应该有15点多v的输出电压,怕一下把电钻干废了 ...

完全不会,有刷电机,很耐干,而且变压器输出电流就3.4A,功率一上去电压就掉下来了,根本达不到峰值

网友:
你加了7812反而会因为输出电流不够发热而限流然后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不会,有刷电机,很耐干,而且变压器输出电流就3.4A,功率一上去电压就掉下来了,根本达不到峰值 ...

如果是这样就简单多了,把两个整流桥并联起来一起用,5个1000微法的电容滤波应该也够了,两组并联输出也有3.4A了,拆开看电钻电机上才标10.5v,电压会不会超太多

网友C:
大可放心,我把550电机12V的给40V照样转而且劲儿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可放心,我把550电机12V的给40V照样转而且劲儿非常大

那这样就简单了,昨天那个索尼输出5A呢,接电钻转一下就保护了,启动电流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组输出并联后整流滤波然后直接给电钻用,要7812干嘛

两个绕组最好不要并联,除非匝数一样!如果匝数不同,输出电压不同,电压高的绕会流向电压低的绕组,只有负载比较大,能把电压拉的比较低,两个绕组才能共同工作,最好是整流后再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绕组最好不要并联,除非匝数一样!如果匝数不同,输出电压不同,电压高的绕会流向电压低的绕组,只有 ...

看变压器标的两组输出电压一样,只是输出电流不一样,同样的铁芯电压一样应该匝数一样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变压器标的两组输出电压一样,只是输出电流不一样,同样的铁芯电压一样应该匝数一样吧 ...

很难说,虽然标的电压一样,但并不能保证两个绕组匝数一样,你用万用表测量下就知道。最直观的就是把两个绕组的同名端反射连接再串联,看输出电压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难说,虽然标的电压一样,但并不能保证两个绕组匝数一样,你用万用表测量下就知道。最直观的就是把两个 ...

这个我没太明白,怎么看两个绕组的同名端,直接测一下两个绕组输出的交流电压看是不是相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太明白,怎么看两个绕组的同名端,直接测一下两个绕组输出的交流电压看是不是相同? ...

随意串联看电压是翻倍还是为0就知道同名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7812的电路很简单,就是三端稳压,我是看把滤波接在稳压前还是稳压后,1875和2030普通的7812都可以 ...

滤波肯定要接在稳压前面,如果接在后面,一旦断电,电容会通过7812反向放电,烧毁稳压块。
经典7812之类的稳压电路,输入输出之间都会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做断电保护。
如果这个电源做电钻电源,不需要稳压,直接整流供电就行了。
最后这2个绕组并联,并不会增大供电电源,只会减小电源内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滤波肯定要接在稳压前面,如果接在后面,一旦断电,电容会通过7812反向放电,烧毁稳压块。
经典7812之类 ...

看了大家回复都说电钻不需要稳压那就不用7812了还简单,两个绕组并联应该带载能力应该可以提高吧,同样功率的电钻应该发热会小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意串联看电压是翻倍还是为0就知道同名端了

电压翻倍,那连在一起的就是同名端?并联绕组的时候同名端就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