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三无插座,山寨中的战斗机

楼主(2022-01-07):
前几天用红包撸来的,拿到手里轻飘飘的,拆开看看

背面有一些规格参数,没有品牌等信息

拆掉4个螺丝,里面空间很大

再拆掉两个固定螺丝

取出地线和火线触片

地线的,居然是铜质

材料厚度0.3mm

火线这片材料厚度0.4mm

总结:  外壳比较薄,强度不是很好,里面是铜片,虽然有点薄,带个电饭锅之类的问题不大,别上电磁炉

END

网友:
那个吸铁石吸一下
没准有惊喜

网友:
这种我都是拿来带低于300瓦的东西,手机充电器笔记本之类的,

网友:
除了公牛和航嘉的其余杂牌子坚决不用

网友A:
只有单个插头吗?这东西实际意义不大吧

网友:
1000W以下小功率负载使用还可以。

网友:
铜片有点弱

网友:
陶特一两毛用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单个插头吗?这东西实际意义不大吧

拉根线给电瓶车充电

网友B:
我想撸点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单个插头吗?这东西实际意义不大吧

弱电箱里用插光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单个插头吗?这东西实际意义不大吧

延长线   你懂的

楼主:
gps模块,我拆干净看了一下线路

网友C:
测一下指示灯串多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指示灯串多大的电阻。。。

一般200-300K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撸点插头。。。

雪MM,淘宝每天签到红包那里每天都有几块钱,可以搜索包邮的插头,我之前屯了一些2插和3插的,都是纯铜头,2个券后一块多,还行吧。

网友:
酷电王怎么样?去年撸了两个无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