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小度智能音响拆机维修 更换无线芯片 接前一篇的后续工作

楼主(2022-01-07):
拆机就不说了  逛论坛的都是高手了
这个帖子接着上一篇的故障主要讲更换芯片了,之前一直找不到相同的芯片
上一篇的链接维修一只小度智能音响A1 应该是通病不开机没反应!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这回在闲鱼看到有拆机的剪板的芯片卖  买了两颗回来   怕一颗刚好是坏的  所以买了两颗
结果是很不错的   只用了一颗就搞定了
现在上图    其实收到后仔细对比残留的板子   就是小度板子的一角

左边的主板是  上一篇讲到的坏了芯片的板子 坏芯片已经拆除了

不多说了   直接拆下来换上    针脚记得补焊下  凹槽比较深  补焊下补点锡   以免焊接不到位

换上去后   直接插上板子通电测试    芯片好的 直接开机连接wifi正常了

装上外壳  又可以欢快的  小度小度了

完成!有需求的可以参考!有分的也打赏点!要饭来了  好久没来了  穷死了  哈哈!

网友A:
这个考验技术和成本啊

楼主(2022-02-06):
引用 网友A:
这个考验技术和成本啊

还行吧    我买了两颗加上运费24块钱    不算贵

网友B:
断电,再来电就蓝灯, 小度音箱太垃圾的,我的小度音箱己吃灰。

网友:
我的是电源那接触不良,之前调整下位置就可以,现在彻底不行了,想换插孔也不知道哪有配件。。

网友(2022-03-10):
我的是蓝牙连接不稳定,表现是,时不时的蓝牙连接中断,N秒后又自动连接,百度的,垃圾

网友C(2022-05-21):
没想到还有续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还有续集

主要是配件等了很久  不然当天就弄好了   见笑了!

网友D(2022-10-01):
赶上续集了,能修复真好,两个芯片多少钱啊?

网友:
我还有2个工程版的大金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赶上续集了,能修复真好,两个芯片多少钱啊?

记得20几块包邮吧  还剩了一个芯片

网友(2023-02-21):
引用 楼主:
记得20几块包邮吧  还剩了一个芯片

哥们还有一个6236A卖给我吧,我的小度突然无法联网,可以蓝牙,找了几天的这个模块,都是批发的,单个不肯卖给我,拜托了

网友(2023-05-24):
引用 网友B:
断电,再来电就蓝灯, 小度音箱太垃圾的,我的小度音箱己吃灰。

+1,一样的情况,无摔,无进水

网友(2023-07-10):
这个型号电源插座也容易松。

网友(2023-09-10):
厉害。手工也好

网友(2024-04-28):
整机电流多少,我的100MA左右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