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池插反了,炯杰16.8V充电器烧了

楼主(2022-01-07):
手贱把电池插反了,把炯杰16.8V充电器烧了,有一股味道出来,拆开没看到异常,哪位高人给看看,付费维修也可以。

网友A:
没有防呆设计的么

网友:
电池怎么可能插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防呆设计的么

有防呆,但还是能插进去。直接烧了,正常的时候插电是亮绿灯,现在亮微弱的红灯,还一闪一闪

楼主:
正常的时候插电是亮绿灯,现在亮微弱的红灯,还一闪一闪

网友:
查下次级部分,用万用表量下。我也有个炯杰的

网友:
简单 ,来回运费都能买新的

网友B:
是的,找人修划不来,看了看,线充比较便宜,座充比较贵,可以买个线充,包邮十来块钱,接下来两个方案,1.利用这个坏掉的座充,找个位置打个孔,装个5.5的dc插座,把座充的两个触片其中一个与电路切断,然后把dc脚与两个触片用电线连好,220伏电源线切掉不用,这样就可以用了。2.在电池壳上装个5.5的dc插座,由于空间限制,比较麻烦,很可能不易实现。

网友B:
既然有一股味道出来,肯定有元件烧坏了,只是没看到,拿放大镜仔细找找,重点那些贴片电阻,看看有没有坏的。

网友:
这种一看就是公模的充电器,直接买一个吧

网友C:
我的第一个锂电钻就是这个牌子的,十几年前买的

网友:
拿去修电器的找人给修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一股味道出来,肯定有元件烧坏了,只是没看到,拿放大镜仔细找找,重点那些贴片电阻,看看有没有坏的 ...

谢谢,我仔细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第一个锂电钻就是这个牌子的,十几年前买的

这个是新买的,但是买的时候,感觉放了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找人修划不来,看了看,线充比较便宜,座充比较贵,可以买个线充,包邮十来块钱,接下来两个方案,1. ...

谢谢你的回复,字多,有心了。
我去当地五金店,和你的说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