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传说中不掉ip咪叽数码家猫盘群晖引导,

楼主(2022-01-07):
额如题,传说他家的猫盘群晖独家引导不掉ip....
谁有,可以提供一下呢?最好120的。
另外,他的不掉ip.是他的引导还是他的群晖文件上?

网友:
有也可能是加密的  你估计用不了

楼主:
一个8M的文件。。。
还有必要加密么。

网友A:
这个可以异地访问速度怎么样,是p2p连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异地访问速度怎么样,是p2p连接的吧

我也不知道。。。速度上限应该就是家里宽带的上限30m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8M的文件。。。
还有必要加密么。

不加密 引导满天飞  商家怎么卖钱 怎么卖设备

网友B:
这个引导文件我有,但不提供,因为你刷了也不能引导,这个文件人家加密了,刷了就锁分区,之前我也不信,刷了2次都挂了.
去花王或矿神或者猫盘论坛里面随便找个引导文件用用就行.我的小猫盘刷了从来就没掉过IP.
那些会掉IP的,常见的都是CPU虚焊引起的,和引导没有毛线关系,另一种好像是网卡版本问题引起的,没必要去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引导文件我有,但不提供,因为你刷了也不能引导,这个文件人家加密了,刷了就锁分区,之前我也不信,刷了2次 ...

矿神不是咪叽数码家的老板吗?
我看到打的广告都是独家引导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引导文件我有,但不提供,因为你刷了也不能引导,这个文件人家加密了,刷了就锁分区,之前我也不信,刷了2次 ...

你刷了两次,挂了以后。又再重刷的?

网友(2022-07-17):
确实引导文件针是对机器的ID,绝对的一机一码,同样的文件换台机器刷铁定变砖。  因为引导文件改了模式,你用ttl的码都跑不出来,还想刷毛线。除非用特殊手段,否则死砖一块。

网友:
一看就是智商税

网友:
我的是自己找的引导刷的 没遇到过掉ip的情况 用了两三年了都

网友C:
我手头三个猫盘,一个是买的固件,固件我也有,确实刷完不掉IP了,但是其他两个刷了启动不了,这个引导是定制的。
其他两个一直用的119的固件,可以关机,可以亮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刷了两次,挂了以后。又再重刷的?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运气好,一键刷机。刷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运气好,一键刷机。刷好了

重新刷是可以刷好啊

网友(2023-01-25):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是可以刷好啊

可以发我引导吗

网友:
掉ip什么症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三个猫盘,一个是买的固件,固件我也有,确实刷完不掉IP了,但是其他两个刷了启动不了,这个引导是定 ...

请问出猫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