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把电池插反了,把炯杰16.8V充电器烧了

楼主(2022-01-07):
手贱把电池插反了,把炯杰16.8V充电器烧了,有一股味道出来,拆开没看到异常,哪位高人给看看,付费维修也可以。
本来插电绿灯,现在插电变红灯了

网友:
有防呆还能插反

网友:
闻下哪块有糊味,用万用表量下。有电初级高压部分应该没什么问题,主要看下次级那几个电阻和二三级管还有背面的芯片,应该是个转换芯片。初学者,不对勿喷!!

网友A:
这东西不是有防呆吗?lz你咋插上去的

网友:
换LM358可以了。

网友B:
看看输出的几个二极管有没有击穿的,像D306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是有防呆吗?lz你咋插上去的

大力出奇迹,防呆不防s

网友D:
估计次级电路的二极管、三极管、358全部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输出的几个二极管有没有击穿的,像D306

谢谢,我检查一下看看,能解决再来贴子上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力出奇迹,防呆不防s

不同品牌的电池,插得进去,正负极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次级电路的二极管、三极管、358全部烧毁。

那有多少个元器件啊?

网友(2023-01-24):
我也是同样错误啊,有老师傅给指点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品牌的电池,插得进去,正负极反的

我估计整流的肖特基完蛋了

网友E:
检查一下输出电路,应该还有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输出电路,应该还有救

我刚修完,有个10欧的电阻,在后极,你检查下吧

网友F:
我的也是不同品牌的电池插进去,正负极反了,烧了后级的一个二极管,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不同品牌的电池插进去,正负极反了,烧了后级的一个二极管,换了就好了。 ...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