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东西,还有苹果logo

楼主(2022-01-07):
不知道什么东西,还有苹果logo,上传照片是不是很大,下面有小图。

网友:
没猜错的话 它是个光驱

楼主:
这是小照片

网友:
吸入式 光驱

网友:
我有一个 一模一样的

网友A:
一个烂苹果牌的吸入式光驱,估计不止USB口吧,可能还得需要个5V外置电源(看看有没有个3.5-4MM的洞,插电源的,毕竟这玩意转快了需要强大的电流,一般都会再陪个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烂苹果牌的吸入式光驱,估计不止USB口吧,可能还得需要个5V外置电源(看看有没有个3.5-4MM的洞,插电源 ...

一般光驱电流1A足够了。

电脑USB口默认规格是5V0.5A,实际大多给的是1A。

我自己的刻录光驱,高速刻录直接用USB都可以;读盘的话更是小菜一碟了。

网友:
不拆可惜了

网友:
暖茶杯的垫子

网友:
低压的保温碟,没啥用

网友:
苹果的移动可吸入式光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光驱电流1A足够了。

电脑USB口默认规格是5V0.5A,实际大多给的是1A。

以前有个32K书本大的建兴康宝,M口的机器U口带不动(或者说不送电不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