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新的福禄克太贵?自己动手做!福禄克15B/17B抄板+搬板

楼主(2022-01-08):
前一段时间自己用的owon 16B被同事拿去出差弄丢了,手里只剩下一块优利德UT203钳表可以用了,于是就准备再买一块,看了OWON的BT41+四位半万用表,奈何价格太贵。后来几经纠结,咸鱼淘了一块福禄克18B,到后用了十分钟果断退货,功能少的可怜。于是买一块优利德UT61E+,用了几天还是按奈不住内心的悸动,捣鼓电子的怎么能没有一块福禄克呢,全新的福禄克太贵,肯定不是我的首选,看来看去发现两块坏的福禄克,一块17B一块15B,就是下面这俩货,外观还算过得去
17B因为电池漏液到主板,多出腐蚀断线,已经没有维修的必要了,15B稍微好点,但是15B是牛屎芯

收到货的当天,就把15B秒杀了,但是测试的时候脑抽了,用了两台菊水电源,一台供电,一台测试,导致模拟地和供电地断路,牛屎芯报废了

一不做二不休,买都买了那就不计成本修好它,闲鱼找到两张福禄克17B的空板,也是根据福禄克提供的电路自己画得板子,觉得还不错,就照着两张图片,一块坏板子和破卡尺,画了3天,画出来个雏形

送去嘉立创打样,等了三天板子到了,因为是样板,过孔都是开窗的,方便测试,也没做沉金工艺

坏的17B主板,拆出来准备搬板,17B自带的硬芯也是坏的

焊接过程省略,封装都画得偏大,焊接的时候很容易

FS9721太贵了,不适合用在这里,换成国产7721 10元一片

焊上去简单洗一下

通电,开机,屏幕成功点亮,因为这个板子没沉金,打算装15B里用,平时干点粗活

简单测量一下,C11/C12电压各1.6V,C7电压6.4V,都是正常的
拨盘涂点润滑油,装上外壳,因为用了一把垃圾卡尺测绘的,安装孔误差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还行,能装上

下面说一下校准
R8校准交流电压
R18校准直流电压
R11校准电容档位
R29校准10A电流档位
R27校准400mA电流档位
R64校准电阻档(测量可调电阻R64+R34阻值为10M电阻档即可校准)
其他功能15B没有,不用管他
校准是以优利德UT61E+作为基准来校准的,校准过程省略,随机直流电压精度对比

电阻对比,随便找了一个3.3K的普通电阻,UT61E+测量3.22K

福禄克测量3.213,因为万用表测量精度有限,10M电阻调的不是很准

电容档就不做比较了,标称100NF的CBB电容

220nf的钽电容

220nf安规电容

其他的就不在对比了,毕竟低端表,测量速度慢的惊人,就先这样凑合用吧

楼主:
福禄克15B/17B电路原理图

福禄克15B/17B电路原理图

网友A:
高手,精彩。
花了多少时间?

网友B:
这回成葫芦壳了  可否开源打板文件 我的也是忘记电池 腐蚀了大片

网友C:
大神啊,这活都能干的这么漂亮

网友D:
为精华帖,

有坚定的信念,不计成本,志在心得。

网友E:
卧槽,这个牛B啊

网友F:
实在是狼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精彩。
花了多少时间?

断断续续弄了半个月,成本投入都够买个新的17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回成葫芦壳了  可否开源打板文件 我的也是忘记电池 腐蚀了大片

原本是打算发出来的,但是鉴于点焊机出现的问题,让小人寒了心就不发出来惹是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啊,这活都能干的这么漂亮

只要花时间,用心,都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精华帖,

有坚定的信念,不计成本,志在心得。

只弄这两块 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卧槽,这个牛B啊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在是狼灭啊

折腾了玩的

网友G:
精华帖,这活都能干的这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精华帖,这活都能干的这么漂亮

多谢支持

网友:
再3D光固打印个半透外壳,就可以给F代工了

网友:
支持楼主,这次不能开源了,最多就做出来去闲鱼卖去。还有,点焊机事件,上黑猫平台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你那个主芯片程序是哪里来的?你干脆生产Fluke算了!配件的成本要多少?

网友:
这个厉害了,整个手工抄了遍板,搬板也非常规整赞一个

网友:
到黄鱼去扫货,那种芯片挂了的,腐蚀的,外观完整的即可,

回来全部换新板,能做成生意啊,估计赚个翻倍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