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救命了,我的电钻夹头卡死了,角磨机锯了一半没底了

楼主(2022-01-08):
需要换个夹头,按网上的方法结果内六方都快被敲坏了也不行,然后灌润滑油,用吹风机加热吹都不好使,想暴力破坏搞到角磨机没电,用锤子敲击也没松动,心理彻底没底了,这个角度角磨机也很难割,各路大神谁能给出个好点的办法

网友A:
中间螺丝是反丝   这个夹头和主轴是正丝的       你的方法方向是不是对的  应该是用反转

拆出主轴两把水管钳 或者台钳夹住水管钳扭吧          要不然手砂轮换那种磨损了的切片切个槽 就松了   当然 这是下策

网友B:
既然已经磨到这里,不如打磨薄两边,像六角螺母。

用扳手钳着拧下来。

电钻大夹头,是逆时针,拧松的。

刚好和里面固定螺丝方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螺丝是反丝   这个夹头和主轴是正丝的       你的方法方向是不是对的  应该是用反转

拆出主轴两把水 ...

方向真的是没问题的,唉,明天试试用水管钳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经磨到这里,不如打磨薄两边,像六角螺母。

用扳手钳着拧下来。

方向真的没问题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螺丝是反丝   这个夹头和主轴是正丝的       你的方法方向是不是对的  应该是用反转

拆出主轴两把水 ...

多谢了,之前换过一次其他牌的很轻松,没想到这个这么难拧,老虎钳锤子整半天心理急了没整对方法,没想到水管钳这个家伙事,两只水管钳夹住大力出奇迹,水管钳yyds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了,之前换过一次其他牌的很轻松,没想到这个这么难拧,老虎钳锤子整半天心理急了没整对方法,没想 ...

水管钳固定的哪里  看样子 一点没有伤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管钳固定的哪里  看样子 一点没有伤痕啊

我不是告诉他了嘛  让他拆出主轴  外壳当然没有夹痕迹了

网友D:
水管钳好东西,我的角磨机锯片拆不下来,到维修工具的店,说10元给你拆下来,结果人家拿出管钳子,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2022-02-15):
引用 网友D:
水管钳好东西,我的角磨机锯片拆不下来,到维修工具的店,说10元给你拆下来,结果人家拿出管钳子,一下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