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功率计插座 求问背光可修复吗?

楼主(2022-01-08):
买了个功率计插座 小白不懂可喜欢拆,  懂得大佬看看  感谢
买的无背光版, 拆开背板上好像有led贴片,可惜不亮,求问可以修复吗?
然后板上右边r17 电阻被挑了

网友A:
可以  扣掉坏的LED  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扣掉坏的LED  换新的

多谢啦 ,我用万用表测试两个都只有微弱光, 问下换的话要什么规格的贴片led?

网友B:
好像只是缺限流电阻,就是那个r17,我买的也是同款,后来也是自己加的电阻改的。懒得拆了,你可以试接个电阻试试。

网友:
按4楼说的接个可调电阻慢慢调试到合适的亮度后改回贴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只是缺限流电阻,就是那个r17,我买的也是同款,后来也是自己加的电阻改的。懒得拆了,你可以试接个电 ...

多谢解答,问下贴片电阻需要加多大规格的?

楼主:
加了个同R18位置贴片电阻一样规格的.1K的0603贴片电阻  背光好了   感谢楼上大佬解答、望后面有相同款式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