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5100加装UPS功能

楼主(2022-01-08):
之前烧了一个模块,芯片发热锡都沸腾了,电阻的锡也沸腾了,搜索一下,很多人都有一样的问题,供电改9v就可以。
我是限流1A的,因为,尽量用小电流慢充,电池的电量会比较耐用一些,至于原因,我在美国网站上偶尔看到的,记得是因为负极石墨会在额定大电流充放电时出现电离子混乱,从而导致衰减。
而且,用于UPS的话,大多数时间在充电中。
第一次做成功时,我发现电源通电时,输出是电源的电压,可是断开电源后,输出却比锂电池低了2v多,这就不正常了。
把两个pmos的输出端断开后,锂电池一端经过mos输出的电压正常了,是锂电池的电压。
那么,就在电源一端的pmos输出端串入一个二极管,避免锂电池电压反串,导致巨量压降。
所以,看背面,有个比较大的三极管,是手头正好有的Ti的sm64117,是一枚压降低于肖特基的二极管,反向漏电流也低于肖特基,这是Ti为太阳能板研制的智能二极管。
如果没有这个,我可能就用理想二极管了。
tp5100模块,都是一根筋,没有一个把第六脚预留一个焊盘的,害得我用放大镜侥幸焊接引线给pmos驱动。
一颗大电阻,是因为电阻本身就有长脚方便焊接,而mos管G下拉电阻100k就用贴片电阻。
照片里是完工后测试过,打了硅胶,所以看起来模糊。
mos管都是低压aod403,低压意味着低压降,大电流的内阻也会比较低。
输入端用了共模电感和固态电容滤波,几个104电容焊接在背面了。
切记切记,8.4v锂电池的充电电源也不要超出9v,不然会烧,估计官方芯片内嵌的开关电源不稳定,只能低压差运行。
测试结果是,输入9v,断开锂电池后,输出时8.7v,因为sm61174二极管的压降;接锂电池8.2v,断开电源后,输出是8.19v,是因为pmos的压降。

备注:TP5100的pw-on引脚是pmos驱动信号,输出高电平时,其实就是直接源自锂电池的电压,而不是单独的高低电平,所以,在驱动mos时,会出现问题。
要想不出现上述的用二极管截止锂电池电压反串,是还需要修改pw-on这个电路的。

网友A:
写了好多啊,楞是没看明白

网友:
完全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了好多啊,楞是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