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买了个硬盘盒 竟然银灿主控

楼主(2022-01-08):
如题,之前某宝一直有这款3.5寸的硬盘和,之前便宜的时候没买,后来涨价了就不想买了
最近买了个那种不到300块的日立4t盘,本来想用易驱的,但反复拔插太累,还是决定买个硬盘盒吧

里面的数据线实在是太短了,就先放固态试试吧,好了再自己换根线

3.0没错,竟然是银灿主控,这可是我买的第一个银灿主控的3.5寸盒子,老天也知道我喜欢银灿家族,这下更不舍得用了,封存,还是继续用易驱吧呵呵

网友:
请科普一下,银灿怎么了,不好吗?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东西就是用来用的,不要舍不得。。不然最后变吃灰的玩意?

网友A:
IS621,SATA2转USB3.0,没啥好舍不得的,用吧

网友:
硬盘和硬盘盒的链接发出来
上测评

网友:
建议再买两个 一个收藏,一个使用,一个当备件

网友:
现在很少了。 现在usb的硬盘盒 5g的usb3 最多的就是jm578 和asm1153

网友:
一个山寨盒子有啥舍不得用的。天天用才是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网友:
多放两年,通电也不亮了

网友:
楼主有银灿情节

网友:
其实 这种芯片很多。usb3 相对就少了
usb2 还是很多厂的 ,凌阳,英尼硕 via 翔硕 智微
主要是看兼容性
供电由于外接ap 不是问题
重点是接上硬盘 读写正常不出现掉速 掉电就好

网友:
移动方案稳定性还是要数祥硕ASM

网友:
银灿有SATA2 转USBB3.0的产品
SATA3好像没有

网友:
舍不得用?还是物尽其用吧

网友:
别舍不得用啊,这个硬盘盒我刚好也有,写入速度比较差。和JMicron的芯片相比差了20%左右的性能。刚开始我还以为是硬盘问题,然后换成JMS576的盒子直接满血复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S621,SATA2转USB3.0,没啥好舍不得的,用吧

这个盒子做工差,两边的螺丝拆装几次就会滑牙。而且主控性能比不上JMS的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盒子做工差,两边的螺丝拆装几次就会滑牙。而且主控性能比不上JMS的系列 ...

我之前的2.5的同芯片盒子直接给朋友了,还是ORICO的,现在只认芯片买多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盒子做工差,两边的螺丝拆装几次就会滑牙。而且主控性能比不上JMS的系列 ...

升级固件看看 ,可能会提升,
当然 是sata2的 和sata3 接硬盘区别不大

网友:
硬盘名字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