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修一个怀孕了的1万毫安充电宝顺便焊接牢固

楼主(2022-01-08):
『X折腾』拆修一个怀孕了的1万毫安充电宝顺便焊接牢固
由于怀孕了,电芯推不动,最后慢慢敲,顶出来的

拉出来后直接用针给电芯放气

电路板还是合格的

仔细看充电口已经虚焊,电芯已经亏电,能用多久就用多久吧。

各种加焊

焊回电芯

测试充电功率

大概也充了有8000毫安进去。

网友:
充了8000,能放出来多少???

网友A:
软包锂电寿命没18650长呀 还记得蜂语吗 我撸了两个 一个怀孕了 一个就剩三四千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包锂电寿命没18650长呀 还记得蜂语吗 我撸了两个 一个怀孕了 一个就剩三四千容量了 ...

软包体积小,同样1W毫安,软包就做的薄。

网友:
针刺放气可能会造成正负极短路的吧?

网友:
看来是饿的浮肿了。

网友B:
注意安全啊
话说针刺操作需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安全啊
话说针刺操作需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把皮刺个洞放气,又不是要扎进去,何来不安全。。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只要电芯坏了直接垃圾桶

网友:
用电阻把电芯的电压耗尽,刺破放气,704胶固定,再及时充电。

网友C:
我试过软包放久鼓包,充满电自己就又扁下去了。

网友:
放气真不敢

网友:
前几天也拆了个鼓包小米一万的,拆的时候弄穿了电池放了气,可惜外壳拆坏了,只留电路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软包放久鼓包,充满电自己就又扁下去了。

是可以的自己消气的    我试过好几个    只是自己缩回去就皱巴巴的不平整了        要小电流多次重复充放电    有的电池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就开始鼓气 并不是所有都一样在某个电压开始鼓气

适用于放久了饿的鼓气的    不适用于大电流 高温充放电   过电压充电什么的    等导致的鼓气

warning !!!  如有模仿后果自负  应该能对自己所作所为有负责能力  否则不建议模仿

网友D:
针刺,建议学习医院护士做皮试,针头平进扎破就退出,千万不要大角度进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刺,建议学习医院护士做皮试,针头平进扎破就退出,千万不要大角度进针 ...

也没那么难,就是将皮轻轻弄破一点,然后可以闻到一点电池的味道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软包放久鼓包,充满电自己就又扁下去了。

还有这种神操作?

网友:
我也试过,低电流过度放电,电池会鼓起来,多充几次就恢复平整,早知道之前很多电池就不扔了,其实应该都还能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