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704硅胶的保质期?

楼主(2022-01-08):
    刚买了一管硅橡胶,购买前在产品介绍面上说是有个较短的保持期,一般都在一年以内。但产品的包装上却没有产品保质期的注明,也没看见有使用者反映厂家未标注保质期的问题。所以有个疑问:这个保质期是不是不重要,过期对使用影响不大?请懂行的指点一下,了解这个胶的特性。谢谢!

网友A:
10年前的704我还在用,好像没什么区别,硅脂我还是30年前的,现在涂散热片还是好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年前的704我还在用,好像没什么区别,硅脂我还是30年前的,现在涂散热片还是好好的 ...

你这704成精了吧
我的记得放了一年就变硬了

网友:
这东西潮气固化,所以怕高温和潮湿。保存好了,可以用非常长的时间。保存不好,半年、一年就硬了。

铝管包装的底部,完全靠机械挤压密封。对潮气来说,其实没有完全密封。所以很多没开包的胶,底部先固化变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704成精了吧
我的记得放了一年就变硬了

我大前年买的价格比较便宜的,没用的放了一年就变硬了,然后买价格贵的放了两年还正常用。
可能一分价钱一分货吧 。

网友:
你这704成精了吧
我的记得放了一年就变硬了
一分价格一分货

网友D:
704开封之后必须赶紧用

网友E:
卡夫特 704  放三年没干以为能用结果 涂抹后 三个月没干

网友F:
牙膏管装胶水即使不开封,尾巴上卷边并不是百分百密封的,特别是小剂量封装,一到二年准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年前的704我还在用,好像没什么区别,硅脂我还是30年前的,现在涂散热片还是好好的 ...

硅脂当然没问题,可704硅胶10年了还能用?是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大前年买的价格比较便宜的,没用的放了一年就变硬了,然后买价格贵的放了两年还正常用。
可能一分价钱 ...

谢谢,看来这保质期有点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牙膏管装胶水即使不开封,尾巴上卷边并不是百分百密封的,特别是小剂量封装,一到二年准完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夫特 704  放三年没干以为能用结果 涂抹后 三个月没干

还能这样?失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4开封之后必须赶紧用

谢谢回复,明白使用期还是很短的。

网友G:
一年。但是一般大半年时候都开始冒油了

网友:
我用的黑色704硅橡胶开封一年半没什么问题,不知还能保存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704成精了吧
我的记得放了一年就变硬了

我还有几个不开封的,捏起来还是软的。。。。

网友H:
上个月翻出几管2017年的704,还有一管708,都没有发硬,照样可用。估计只要密封不破,应该可以放置很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年。但是一般大半年时候都开始冒油了

冒油是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个月翻出几管2017年的704,还有一管708,都没有发硬,照样可用。估计只要密封不破,应该可以放置很久的。 ...

谢谢,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