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 车仆牌酒精检测仪

楼主(2022-01-08):
脑子抽筋 突然看到有卖这玩意儿的 没多想就下单了 不知道是不是智商税产品 做工中规中矩 外壳用料最起码不是回收料 应该也是个工模的东西

每次开机需要预热 不懂具体原理

大早晨吹了下 必须是0

电池仓里的四颗螺丝

吹气的进气口

但为什么要把英文标识引到这个地方 刚开始还真让我误会了 吹半天都没反应

机壳背面的压电陶瓷片

电路板全貌 线比较凌乱

多脚的芯片是个处理器?型号打磨了

24c02n芯片是串行E2PROM是基于I2C-BUS 的存储器件 估计里面存着数据来对比每次吹出来的数值

LCD看不出笔划来

应该就是工模产品了

不懂是什么原理 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三个引脚 能识别并检测到酒精。每次测出来的数值都不一样 比如喝完酒后吹出来80 紧接着再吹就是90 再再吹就是100 很莫名 我吹完让儿子吹居然也能吹出50的数值 感觉我的智商又被充值了 谢谢观看!

网友:
准吗?可以用这个测自己酒后能不能开车,要是不准,让警察查到超标就麻烦了!

网友A:
甲醛检测仪原理,我还有2个甲醛检测仪

网友:
催化还原反应

网友:
这货确实没有用。。。。。。

网友:
这牌子听过,请看图

网友:
两年前老王家的5块钱酒控仪楼主没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甲醛检测仪原理,我还有2个甲醛检测仪

甲醛?应该是乙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甲醛?应该是乙醇吧

甲醛传感器对酒精敏感一样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甲醛传感器对酒精敏感一样可用

受教受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受教

哈哈,印象中是这样的,有点忘记了,这样,等会我把我的甲醛测试仪时试,好久没用了电早就没了,我得充电了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受教

甲醛检测仪有个tvoc就是有害气体检测的,比如油漆和有机溶剂和酒精等,

网友B:
这个玩意,肯定是有点用,毕竟有个正儿八经的传感器。但是,估计是短期内只能测一次,酒精被传感器探测到,传感器就被“污染”了,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再测,这应该就是为啥楼主喝完酒越吹越高,最后没喝酒的儿子吹还能吹出数来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意,肯定是有点用,毕竟有个正儿八经的传感器。但是,估计是短期内只能测一次,酒精被传感器探测到,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