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个NewQ指纹加密U盘

楼主(2022-01-08):
捡了个256g的指纹加密U盘,usb3.0加typec接口。应该是真的,主控可能是ns1081?,这种带指纹加密的该如何量产,之前很少遇到。正面图

检测图

分区图,一个正常分区,一个cd自带软件分区,一个加密分区未显示

网友:
高端货啊,居然还是指纹加密,不知道这个原理是什么,是不是指纹控制硬件读写还是说有个客户端用来验证控制

网友:
怎么你们出门什么都能捡到,我最风光一次是捡到一个尾部有灯的一次性打火机

网友:
这种的量产工具应该不会发出来吧???

网友:
这U盘的确高端,要厂家的是产程序才行。之前也遇到过这种带指纹的数字证书.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主控

网友:
找到厂家下载程序,看看能不能直接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就是不能量产拆芯片也可以用,不过..............对里面文件比较感兴趣

网友:
高级货啊,量产前可以先低格么。

网友:
我怀疑是假的捡到..是来求工具的吧

网友:
我怎么感觉这里面是个内存卡或者是EMMC? 看金属封装也没法拆, U盘正常用,就别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