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记废品站淘宝电脑之二 DIY铝塑板机箱的电脑(内有乾坤)

楼主(2022-01-08):
前几天还是在2#废品站,在一堆废品中一个塑料板凳上,放着一个有电脑主板的东西

乍一看,铝塑板拼接起来的机箱,还缺了好几面,其中一面耷拉着
用带丝的小铝块和细细的螺丝杆连接着

灰尘蒙住了主板和显卡,漏着一根线,看样子好像缺了很多硬件,不完整。

电源线接口看着怪怪的,零线火线分别并了一个电容到接地。

心想,往废品站扔的电脑能好到哪去。

扒拉了下看到硬盘2TB,一个显卡标签上写着4G(近几年没研究显卡,不太懂)

在铝塑板上扣除一个洞,再扣一个卡槽,就安装显卡了

我想这是什么神操作?!

再往里看,CPU旁边还有个固态硬盘的样子,
固定在PCIE接口上(是不是NVME 固态硬盘呢?),貌似写着480G

冲这个固态硬盘就想要了
再垃圾的电脑,拿出固态硬盘做移动硬盘就赚了。

问了老板说,这玩意咋这熊样?多钱
老板说这是一个修手机的电脑...五十块
专修手机的电脑?看样子也不像一个正常的电脑。
心里打了一个纠结的大问号。

还是不疑虑的给老板转了50块钱,抱走

拿到车上把显卡拔了下来,铭瑄锰砂RX580 海外版4G,打开仙域一搜,妈呀!

1500!内心惊掉了下吧。这样的电脑能配这样山寨的手工机箱?还往废品站扔!!
这么大块显卡,别不是矿卡吧!

拿出内存条,窄条,没有散热片,其貌不扬,也没写明多少G内存,估计4G。
打开百度搜索内存条上写的编号,额,

DDR4 2666 内存,16G!!!
打开仙域再搜,300上下!

此时我已经不再关心固态硬盘了。先回家试机再说!

回家搜了以下,固态硬盘是M2 SATA协议的西数绿盘。

回家拆下硬盘,标签是14年的。

仔细看,里面有个电源。

貌似是HP服务器电源,有点小

电源不是24PIN直插主板,而是通过一个转接板

没有DVI接口的显示器,先从网上下单一个转接头,是24+1的DVI转VGA
过了几天到货,接电源,从显卡接到显示器
没信号!显示器亮了以下,就黑屏不理我了。
不过主机运转正常,没有异响没有报警声,难道是显示器坏了?

搜索了下,DVI转VGA有很多不显示的。
看来要换个显示器了。
暂告一段落,准备淘一个支持DVI或HDMI的显示器。

记废品站淘宝电脑之一 断轴的神舟承龙笔记本

网友:
垃圾佬的宝贝被误扔,再被垃圾佬捡到

网友:
信你个鬼,老头子坏的很!

网友:
这是直供电源转ATX,一般出现在车载电脑上,用12V直供电源,转成ATX给主板供电。
某宝关键C是DC-ATX电源模组。

网友:
都是好的?赚翻了啊!

网友A:
好像西数蓝绿盘不太稳定,像希捷容易地频共振,盘符突然消失抱轴不转。至少换紫盘,取消自动停转休眠,频繁启动液压轴套易磨损。小机箱尽量用4700g等核显配置,拷贝文件等日常应用比独显稳定。

网友B:
我猜这是 一个动手能力强的人,自己撮的电脑。

网友:
点不亮啊,这个其实挺简单的,就是没有反馈的原因,当显卡有多个输出口的时候,有一个默认口,其他都是附属,也不是不能用,只是附属口要检测到反馈认为有显示器才会选择,否则只保持默认输出一路。

而你的转接器恰恰没有这个反馈给显卡,在显卡检测显示器的时候,不知道转口有显示器,导致其关闭了那个口的输出。这个我在工控多显时候经常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这是 一个动手能力强的人,自己撮的电脑。

看来原主人赚到钱了,一周最多两周赚的钱就够一台电脑了。

网友:
这边基本都没机会捡漏的,像楼主这样大的漏简直是不可能的,这边废品站精明的很,有些比我们都懂

网友:
论坛网友从废品站出来就是炫富贴

网友:
我这地方的全是新生代接收了 老的退二线了,有时间 连个小芯片都同你上网查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原主人赚到钱了,一周最多两周赚的钱就够一台电脑了。

大概率是这样的。

网友C:
这算啥,昨晚我直接捡到几万。

网友:
太嫉妒了,不看了

网友:
来来来告诉你,直接对着显卡接口喷WD40晾干就可以了。接口时间久了有氧化导致接触不良,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遇到过很多次都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算啥,昨晚我直接捡到几万。

这事吧,万一来个不当得利还是挺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西数蓝绿盘不太稳定,像希捷容易地频共振,盘符突然消失抱轴不转。至少换紫盘,取消自动停转休眠,频 ...

曾也买过一个2T绿盘,用了四五年,又放监控上用了一年多才挂掉!

网友:
楼主赚大发了,随便一个掏出来都不止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