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亿储256G开卡工具2258一直卡在download mp

楼主(2022-01-08):
讯扎偶讴歌只有这个可以识别但一直卡在这个位置,清指点

网友:
用转接卡没

网友:
2258xt你用2258h开?

楼主:
找此固态开卡工具

网友:
2258XT+BICS4版本

楼主:
非常感谢,用您这个已解决

楼主:
大神有没有2256K/AD,3E,1A,A3,63,25的工具

网友A:
有一个5.8G的可以开市面上所有固态硬盘的开卡软件包,可惜了,找不到解压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5.8G的可以开市面上所有固态硬盘的开卡软件包,可惜了,找不到解压密码 ...

这怎么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5.8G的可以开市面上所有固态硬盘的开卡软件包,可惜了,找不到解压密码 ...

市面上所有?口气好大,就连大厂都没把授权买完,三星slc的包不见得几个人有。。。。

网友:
没有解压密码打不开这个软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