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win10 和 ubuntu 共享的 samba 传输速度满的问题

楼主(2022-01-08):
环境
主路由r2s openwrt
无线用k2p 做ap和交换机
挂了一个rk3328的开发板,ubuntu18系统,挂载了一个移动硬盘,做了samba共享

win10电脑 用WiFi连接的k2p 给samba共享里面拷贝数据 速度只有1MB左右
win10电脑下载可以把家里的百兆电信宽度跑满

求解决谢谢

网友A:
Win10电脑用网线接入,对拷速度如何?

有没有可能是开发板的性能太低了?

网友:
Ubuntu samba共享速度本来就慢,ftp会快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电脑用网线接入,对拷速度如何?

有没有可能是开发板的性能太低了? ...

经过一上午的折腾发现问题了
是wifi信号弱的问题
虽然显示连接速度13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