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笔记本电源线又断了,大家帮我想想,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22-01-08):
笔记本电源线又断了,大家帮我想想,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直接改一个90度的弯头

网友:
质量太差,你买一个volex的原装线,质量肯定好。

网友:
买个接头,剪短电线,重新焊接,外面再套热缩管或硅胶管保护

网友:
质量太差,换条好线吧,又不是买不起。

网友:
咸鱼买个新的吧,很便宜

网友:
自己拿硅胶线做一条

网友:
如果笔记本瓦数不大买个诱骗头,上氮化镓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先换一个能拍照的手机吧

网友B:
别管什么笔记本了,换个手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先换一个能拍照的手机吧

你好聪明,给你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管什么笔记本了,换个手机吧

你好聪明,给你点赞

网友C:
不想换,可用热熔胶打

网友:
说明外层已经老化,不应该继续使用了,整体换线吧。

网友:
良好的使用习惯。。。最好是插桌面接线板,如要插桌下,把AC线丢下去,电源在桌面,毕竟AC线结实得多也容易换。非要把电源放桌下,则要注意DC线沿途的受力和避开桌沿(各种理线工具扎带该用就得用),不拽不吊不折,收纳也注意不齐根折。。。多年来就没用坏过一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想换,可用热熔胶打

热熔胶不行,用硅胶试一下。最好换线

网友D:
我觉得换个人用可能就不会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换个人用可能就不会断了。

换你用,估计还能变成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