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电源输出20v?

楼主(2022-01-08):
一个12v1a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2~3v跳动,拆开看到输出1000微法/16v鼓包,换了同型号电容输出20v上下跳动,接灯泡也是亮灭状态,看样子是输出异常超过电容参数使其鼓包,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A:
这种一般坏就是没电,很少见电压这么高的,如果不是光耦原因就有点不正常,我就要怀疑你的表问题了

网友B:
看看431取样电阻,说不定是变值后输出高压才导致电容鼓包,或者你万用表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坏就是没电,很少见电压这么高的,如果不是光耦原因就有点不正常,我就要怀疑你的表问题了 ...

除了更换光耦,有测量其是否正常的简便方法吗?

网友:
我以前一个5V的电源输出6—9V跳变,仔细一看431有条腿锈断了,换个431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431取样电阻,说不定是变值后输出高压才导致电容鼓包,或者你万用表没电了 ...

47的表正常。
等下把431取样电阻上再并个电阻看看啥反应吧?

网友:
把C8旁边光耦的两脚短接,看看电压是否变低,如果没有变化,就换光耦。

网友:
引用 楼主:
47的表正常。
等下把431取样电阻上再并个电阻看看啥反应吧?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坏的就是坏的,不要按改电压方法来增加减少电阻改变症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更换光耦,有测量其是否正常的简便方法吗?

光耦代换法是最好的,也可以12脚接万用表二极管档,34脚再接万用表档来判断光耦好坏

网友:
这现象首先判断是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种东西我感觉没有修的必要。

网友C:
5块钱一个的东西,修个屁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块钱一个的东西,修个屁哦

学习和研究的心态,不是所有事都为了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和研究的心态,不是所有事都为了钱。

今天找到一个同样的电源,比较了一下pcb上的元件,故障电源缺个稳压管,是缺装稳压管的原因?

网友:
以前偶修电源喜欢短路光耦34脚,后来也是12v修成了16v

网友:
学习无所谓,但是要是使用的话,这种货,直接扔了好了

网友:
检查光耦电路

网友(2023-04-29):
很古老的充电器了吧

网友:
路由器电源,质量不咋的

网友:
肯定先测光耦好坏,我懒得测一般就换一个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