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谁用过这玩意

楼主(2022-01-08):
还没试机先来问问有没有大佬用过偿鲜。型号也没有。翻译了上面的是网络终端,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网友:
电视盒子吧

网友:
这个是个瘦终端 ,要有服务器支持才能用 。所有的计算和存储都在服务器。

网友:
一台主机多人使用,这东东好像需要配套软件支持的,曾在电脑昂贵的时代流行过。

网友:
就是一个自带windows远程桌面的windowsCE6.0盒子,通电后可以远程控制端,根据设置不同可以映射磁盘到本地或者本地优盘到控制机。也可能是第三方方案,比如用安卓盒子。

网友:
这个等于是安卓盒子用RDP登录到主机上

网友:
瘦客户机,以前帮二手房交易商装过,要有个服务器,然后用这些客户端登录……

网友:
瘦客户机,联网才能用,改造费事

网友:
没用 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