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锂电钻电池

楼主(2022-01-08):
之前30块买的电钻,平时拧点螺丝,打个孔还行,用了3年多,电量不行了,今天拆开发现电池已经有疙瘩了,寿命到了,想自己换个电池,测了一下短路电流在6a左右,想问一下大家,这到底是动力锂电池还是普通锂电池呢?

网友:
    需要购买动力电池的,普通电池,放电能力不行。动力电池也便宜,几块钱一个。电池焊接,最好是用点焊机焊接电池,烙铁焊接,高度变了,有的外壳会卡布进去。

网友A:
你这个电池就是翻新的垃圾货啊, 全部都是锈迹,,,买三星的动力电池,,

网友:
肯定动力锂电池啊,有的卖家有帮忙点焊的,

网友B:
买5C的2000ma或者2200ma电池就行,不需要太高级

网友C:
要买电池可以看看松下特斯拉拆机的电池三千多的容量,10a额定放电,就是内阻有点高,打个螺丝倒是完全够用了,关键那个电池正负极和普通的外观不太一样不会买到假货一般6块钱左右1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买电池可以看看松下特斯拉拆机的电池三千多的容量,10a额定放电,就是内阻有点高,打个螺丝倒是完全够用 ...

其实廉价电动工具里面根本不是动力电池,所以用几次就嗝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买电池可以看看松下特斯拉拆机的电池三千多的容量,10a额定放电,就是内阻有点高,打个螺丝倒是完全够用 ...

谢谢,我去看看某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5C的2000ma或者2200ma电池就行,不需要太高级

感谢,我去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池就是翻新的垃圾货啊, 全部都是锈迹,,,买三星的动力电池,, ...

是很垃圾,不过三十几块我都用了2年多,不是专业维修工,一般够用就好

楼主:
谁有推荐的拆机电池也可以推荐一下,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有推荐的拆机电池也可以推荐一下,谢谢各位大佬

某宝菜青虫手工店

网友:
这电池拆开 看到估计锈穿了

网友:
看这电池的外皮就知道里面肯定锈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菜青虫手工店

谢谢;我也去看一下

楼主:
电池买回来了,接下来就更换电池,咸鱼找了一家,看评价还行,容量3000有虚标,但是多个买家评论有2200左右,我个人觉得够用了,毕竟价格摆在那里。

我先单独给每个电池充满,保持电压相同,也许多此一举了,不过这样更安心一点,还完后上电钻,动力还是很给力的,旧电池直接丢了,免得放家里出危险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买回来了,接下来就更换电池,咸鱼找了一家,看评价还行,容量3000有虚标,但是多个买家评论有2200左右 ...

多少米入手的?

网友:
普通容量型的短路电流都可以上1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米入手的?

电池22,邮费8元

网友:
我用的三星33G,10A放电,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