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跑RDT失败红灯快闪

楼主(2022-01-08):
刚入门小白
昨天按照一个帖子的教程尝试修一下手里这块七彩虹SL500 320G
然后开完卡跑RDT结果红灯快闪
连上电脑一看跑失败了
RDT Version = R0624
SN = AA000000000000000436
ErrorCode = 8000
Total RunTime = 4:34:43
Max Temperature = 48'C
TotalFailCnt = 66
EraseFailCnt = 0
ProgramFailCnt = 0
ReadFailCnt = 66
***************************
SLC Loop = Disable
SLC ECC TH = 10 bits
TLC/MLC Loop = 3
TLC/MLC ECC TH = 30 bits
Ref pretest bad block Mode
Read Retry = Disable
Mode = Erase Program Read
Write All Block then Read
Temperature = Don't care
TotalFailCnt = Don't care
EraseFailCnt = Don't care
ProgramFailCnt = Don't care
ReadFailCnt = Don't care

有大神指导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2023-04-26):
楼主解决了吗,同样的问题

网友:
RDT设置改下

网友:
调校验值 大一点 Slc ecc th 25     mlc ecc th 50

网友:
tlc模式的ECC开太低了,建议50bit

网友:
把ECC值调高些吧,假如是开ML模式的化45。假如还过不了,做U盘吧

网友:
把ECC值调高些吧

网友:
如果还是过不了,就是坏块太多了,要么降容开卡,要么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