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带话筒输入的功放改无线话筒

楼主(2022-01-08):
二十年前的功放机,带两路话筒输入(有线),包含各话筒音量和混响调整,现在想改为无线话筒。
在里面加一块一拖二接收板。好处不用说了吧?不受“线”制,抑制啸叫。市场上虽然有带电池的接收器,可以直接插在mic输入插座里,但是我觉得一、不好看,二、动辄充电换电,太麻烦,就话筒的电池就已经够麻烦了。
网上到处都有接收板,接收板的输出针脚大都是KC(识别开关)、VCC(电源正极)、GND(电源地/音频信号地)、OUT(音频信号),如果加装接收板的话,这样接线对不对?

网友:
直接买套BBS的二手无线话筒搞定

网友:
直接买套舒尔的二手无线话筒搞定

网友(2022-10-20):
如何在接收板上使用KC控制麦克风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