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Msata盘 SM2258XT 开卡指导一下

楼主(2022-01-08):
一块msata接口的    sm2258xt 固态硬盘无法开卡,哪位大咖给指导一下?
转接卡都有,就是软件找不到合适的   弄了一堆的软件。
颗粒ID:EC, 3A, 94, C3, A4, CA

短接rom孔认到了1G空间。

网友A:
这个版本SM2258XT_SS14_PKGQ1115A_FWQ1107A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SM2258XT_SS14_PKGQ1115A_FWQ1107A0

这个版本开卡工具基本都能搞定三星ufs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SM2258XT_SS14_PKGQ1115A_FWQ1107A0

还是不行啊     没有合适的颗粒ID的   固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