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什么ATX电源炸管修复以后带载能力就差了

楼主(2022-01-08):
最近迷上用ATX电源改可调电源了,改了好几个,也挺好用。求知欲驱使,实验短路电流,搞炸了3块板子,一块杂牌,还有两块不同型号的航嘉。修复也不难,无非就是开关管,电阻,驱动三极管,有的还烧掉了输出整流管,全部换新件修复。再试机带载能力就不行了,低电流都能正常用,电流稍微一大,串的保护灯泡就高亮,去掉保护灯泡必定又炸管。没炸管维修之前,带同样的负责是毫无压力的,其实负载就是个55w的汽车灯泡。三块损坏修复的板子,都出现一样的问题,带载能力都大幅下降了。原来可以输出12V18A的航嘉电源板,修复以后,也是连个55W灯泡都拖不起来了,百思不得其解,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先保证替换原件性能能打平原厂再讨论这个下降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保证替换原件性能能打平原厂再讨论这个下降比较好。

这个确实没法保证,元件都很便宜。接下来做做实验,把没炸管维修过的电源,换上网上买的元件,看看会不会带载能力下降。

网友B:
输出端电容容量是不是太小了?我一个12v1a电源,输出电容起鼓失效后,连个0.5a的负载都带不起来

网友:
你换的开关管和整流二极管是淘宝上便宜包邮的全新件那种吗?是的话买拆机件回来换试试

网友:
元件,特别是高压mos要仔细测测,假冒伪劣太多

网友:
买进口拆机件试试 我的经历是所谓的国产全新还包邮的上去就炸了 用贵两三块的拆机件个把月下来还没出问题

网友C:
上示波器,看波形,应该还存在故障点。

网友:
MOS管很多都是假的,特别是全新的,我是宁愿买拆机的

网友:
原来的都炸了,说明,原来就是过载。只是性能稍微好一点,淘宝的一直都是参差不齐的品质,这样也正常

网友D:
带载测试为啥还窜灯泡????

网友:
新买的MOS很多是垃圾货,测量一下MOS内阻看是否跟数据手册上的值一样,还不如买二手货靠谱

网友:
要是买的那些不印牌子的功率管,基本上都是假货

网友:
真假功率原件,核心面积差距巨大,这个真不好说。

网友:
改一个的平均成本要多少。我有几个电源,垃圾的和航嘉那种不是完全垃圾的都有

网友:
管子质量不行,我遇到过多次了,MOS管不能贪便宜,除非你天使附身,买采票次次中奖。

网友:
现在的山寨品太多了  泛滥成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载测试为啥还窜灯泡????

怕再炸。现在心一横,去掉灯泡直接试,没炸,55W灯泡能正常点亮,但是220V的功率表电流上去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电容容量是不是太小了?我一个12v1a电源,输出电容起鼓失效后,连个0.5a的负载都带不起来 ...

炸机前也是用的这个电容,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示波器,看波形,应该还存在故障点。

示波器两个通道确实波形不一样,但不会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