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分享一个奇葩SM2258XT板子(100-H00112581-590)没有CE跳线,只有CE飞线

楼主(2022-01-08):
朋友那收来3个相同的2258xt板子,想贴4个nw838(2ce b0k),贴第一个板子的时候CE开卡的时候会偏移,第一位ID和第二位ID相同,报错。然后就打算换个同样的板子,图如下

然后贴正面两个颗粒很好,能pass,但是反面的两个死活不认CE,焊接确认了没问题,颗粒也是之前从开过卡的板子拆的。于是怀疑CE跳线,看板子分布,找不到合适的CE跳线,于是开始量,量到了与CE有关的跳线,但是怎么看怎么和原理图不符,于是下狠心拆主控,土狗量出来了,然后开始量CE,发现并不是CE跳线,而是CE飞线,群里杨过大佬提示可能是厂商为了让3CE的颗粒均匀分布做的。于是开始量后边板子,发现背板CE点位和主控压根就没连,然后量了一下午,找到了相连的点位,先把已经量好的图放上来,方便大家参考。
上图是最终版,红三角是一脚,这图4贴2CE够用了,刚刚重新跳完跳线上电,CE成功认全

上图粉色框是我实际的跳线
成功pass

楼主:
顺带着还有个问题想问问大佬们,我量右下角的跳线的时候,右框连的主控F0CE2,左框连的是主控的B4点位,查原理图是

VGNDA,不懂什么意思,而且其中有个板子这个跳线是跳着的,搞不清楚为什么CE点位要和这个相连

网友A:
牛!  其实我看不懂,但可以欣赏。。。  我也想学下这个  自己做个固态自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  其实我看不懂,但可以欣赏。。。  我也想学下这个  自己做个固态自己用 ...

做固态基础是焊接,然后是基础知识,懂得什么主控开什么颗粒,慧荣系列的基本都能开,焊接好后开卡就可以了,可以看看论坛教程,虚心学习一下

网友B:
ID漂移是电压问题,至于另一个,并不能说是连的那个点位吧,那个位置在PCB是接了地,相当于强制选中了

网友C:
楼主厉害,花了不少时间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  其实我看不懂,但可以欣赏。。。  我也想学下这个  自己做个固态自己用 ...

大于等于256GB的直接买个三星吧。

网友D:
正面和普通板子无二 这个板子背面是缺件的。。。要补上去  应该是出于CE通道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漂移是电压问题,至于另一个,并不能说是连的那个点位吧,那个位置在PCB是接了地,相当于强制选中了 ...

感谢大佬,ID漂移的问题,我后来仔细看了一下,主控竟然标的是2259XT,我用58XT固件能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花了不少时间吧,谢谢了!

帮助有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面和普通板子无二 这个板子背面是缺件的。。。要补上去  应该是出于CE通道的考虑 ...

我当初也纳闷是不是因为缺件,后来看了看手头几个同类型的板子都缺,而且量供电也出了,但是背板量CE死活和主控不通,然后找到了飞线的点位,正常板子CE跳线其实很好看出来,但是这板子就让人很头大,后来发现是飞线的跳线

楼主:
更正一下左下角黄色的焊盘,CE0 CE1标反了,,

网友:
佩服!看来还要多学习!

网友E(2022-05-26):
拆主控测量是个大工程,挺费事的,楼主辛苦~

网友F:
这个板子是有CE跳线的,我就亲自问过一个工厂。

网友G:
楼主真耐心,这细致活打死我都干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主控测量是个大工程,挺费事的,楼主辛苦~

技术含量不高,就是费事,方便一下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是有CE跳线的,我就亲自问过一个工厂。

按道理讲这些都算是CE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耐心,这细致活打死我都干不出来

不研究透睡不着,烦死了

网友:
不明觉厉,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