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理平板电脑结果修成了小主机

楼主(2022-01-08):
视频点这里
很久之前收了一台平板电脑,用来躺在床上看视频,可是这个电脑电源接触不好,经常断路,查了一下是通病

这种问题还不好解决,拆开重新换个接口的事情而已,就是那个堆锡的位置,焊盘会脱落,需要在电路板上另找一个焊点飞根线

拆开之后是这个样子的,电池右侧是主板,主板不大,电池不小

屏幕上方是印制天线。连接wifi

主板一侧的宽排线是屏幕接、触摸接口和键盘接口。
作为拆客,后盖都打开了,当然不会止步于飞一根线就结束
最宽的是屏幕排线,左右分别是触屏和键盘接口(有点记不清了)

反正各种排线一大堆

平板是5Y10C的CPU,4G内存,32G固态NVME接口。手头正好有个闲置64G的,给换上了

然后悲剧就发生了,因为本人手很是不稳定,一不小心把屏幕干碎了……
屏幕是1920-1080的11寸屏幕,清晰度很不错的,可惜了,这是屏幕电路板

支持压感笔,再次觉得可惜了

不过事已至此,可惜也没用
赶快测试一下没有屏幕这个平板能不能工作,毕竟它的主板上有HDMI输出,发现这个主板依旧能正常工作
这样的话可以单独用这块主板改一个小主机出来

先解决电池的问题,没有电池单独接电源电脑不能开机,电池接线很多

虽然搞不清这些线都是干什么的,并不妨碍我把它们依次延长

按电池的大小裁剪一块有机玻璃板做底板,把电源接口也直接换成标准的12V接口延长出来

运行的很顺畅

主板背面原来只靠一个铁片散热,加装一块铝板固定加强散热,再用一块敷铜板作为和电池之间的隔离,顺便还可以散热通风

主板放在电池上面正合适,原机用相变硅脂利用后壳散热,换成新的相变硅脂,连接一块散热片

主板原来的键盘接口经测试就是一个普通的USB接口,于是直接焊接成母口,相当于主机上有了USB接口

有机玻璃上盖上挖出散热片合适的空洞组装好

原机摄像头做个小装置继续发挥作用,只不过我把摄像头前后对调,高像素的后置用作前置,恰好可以拍摄使用者
原机的喇叭,麦克风也都找了合适位置固定

配合我之前做的积木显示器,配上蓝牙键盘鼠标,一台平板电脑生生被我修成了一个有蓝牙、wifi、自带音响,麦克风和摄像头的小主机
完成之后我觉得这个简直是网课绝配啊!

顺便说一句,散热片不加风扇最高温度也就70度,我加了风扇和温控开关,设定40度开转,但是大多数时候这个小主机是完全安静的

这小主机,我好像没有啥用途,是不是可以当做HTPC呢?

网友A:
这平板还不错,做成小主机也是无奈之举,毕竟不大方便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平板还不错,做成小主机也是无奈之举,毕竟不大方便携带。

流畅运行win10,上网看视频都行,只要别运行大型软件就好

网友B:
我也有个i5-3337U的平板,开关按钮坏了,然后焊点也脱落了,吃灰中

网友:
小猫在伺机往电脑主机撒尿

网友:
直接霍霍到显示屏里会不会更好

网友:
我还有一台Z3735F的鸡鸡也是USB(电源)接口有点接触不良,反正不用的时候插着充无所谓,毕竟一拆就是大工程...

网友:
很熟悉啊,是不是苦逼魔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i5-3337U的平板,开关按钮坏了,然后焊点也脱落了,吃灰中

飞线,还可以再战。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这样解决的,不错

网友:
现在不爱折腾了,我选择surface go……主要是现在没有这种能折腾的便宜小平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i5-3337U的平板,开关按钮坏了,然后焊点也脱落了,吃灰中

出不

网友:
我也有个平板,品牌就不说了反正垃圾得很。原系统是WIN8,干成WIN10后触摸屏驱动没有,wifi驱动没有,接鼠标键盘又只有两个USB口可以用。改成XP速度快些但又有一个USB3.0接口废了。现在吃灰中。不知道拿来干嘛。其实我觉得运行XP还挺好用。

网友:
酷比魔方的板子吧,闲鱼上不少出的,但是价格普遍不好看,拿1037U小板做了个奇丑无比的东西试机后就扔那了,要是有办法从BIOS里提取这些液晶屏的驱动说不定可以换其他平板的液晶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还可以再战。生命在于折腾

自己能力有限,试了下焊不上去

网友D:
什么牌子的平板,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牌子的平板,什么型号

苦逼魔方的iwork8

网友:
谢谢版主无私分享!!

网友:
挽回损失越走越远

网友:
碎屏的最佳归宿,呵呵呵。噪音小啊,我现在用着组装台式机,去了机械硬盘低频噪声没了,但是风扇的哗哗声还是吵的不行。本来风扇就吵,再配上单薄的铁皮机箱把声音放大了,真是不能忍,特别是晚上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