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问一个很老的问题,创新zen neeon 更换CF卡无法识别

楼主(2022-01-08):
一台Zen Neeon,6G微硬盘,运转正常。看是CF卡口,想换一块8G的CF卡。
知道是很老的机器,特意找了一台XP系统的电脑,重装一次,安装的是Windows Media Player10(据说固件识别需要)
安装了CREATIVE官网推荐的CDDB_PCApp_LB_2_40_02和MStorage_PCDRV_LB_1_07_00_250(据说是驱动)
用坛里教的方法,按住播放键不放的同时连上电脑的USB口,再继续按住播放键等待大约10秒。电脑报告出现新硬件的提示,在一开始还会识别出STMP3500固件,但无法安装驱动。
播放器本身只显示一个CREATIVE的LOGO,就没有任何变化。
如果说此时进入了Recovery Mode,运行固件升级,界面显示可以升级,开始运行几十秒后却显示升级失败。
CF无论是格式化成FAT32格式还是把分区全部删除,也还是不能被识别

个人感觉应该是驱动识别的问题。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解决?

楼主:
如果我用原来6G微硬盘做个镜像复制到8G的CF卡上,有机会成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用原来6G微硬盘做个镜像复制到8G的CF卡上,有机会成功吗?

比你现在成功率高。
除了分区模式,它可能还有自己的分区引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你现在成功率高。
除了分区模式,它可能还有自己的分区引导。

应该不会,带微硬盘的机器玩过很多,系统和引导都是做在板子上的,不是在硬盘上的,楼主应该还是系统没刷好。另外说这种机器对新的速度快的CF卡支持不太好,最好换4G以下的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你现在成功率高。
除了分区模式,它可能还有自己的分区引导。

我用DiskGenius进行了镜像复制,结果还是失败。播放器启动以后还是卡在现实LOGO的那个界面。也就是换上去的CF卡未能被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带微硬盘的机器玩过很多,系统和引导都是做在板子上的,不是在硬盘上的,楼主应该还是系统没刷 ...

我用的是一块比较老的CF卡,133X速度的,不是很快。
这个zeeon如果把原来的微硬盘换上去,一切还是正常的。我感觉固件和系统是放在微硬盘一个隐藏的分区内。

微硬盘启动以后,先出现LOGO,然后出现五彩灯光,出现zeeon文字,接着就是到播放界面了。

现在换了卡,一启动就卡在LOGO界面。无论是单独启动还是用长按开机键的Recovery Mode,都是到第一步就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带微硬盘的机器玩过很多,系统和引导都是做在板子上的,不是在硬盘上的,楼主应该还是系统没刷 ...

你说的很对,我现在不不单是无法刷系统,连硬件识别都很困难。我怀疑我找的驱动有问题。但是这种老机器的驱动除了官网,我也没找出什么眉目来。

我特意找一台旧电脑,重新安装了XP,让XP识别,只能识别出是一个STMP3500的型号来,而且自动安装还找不到驱动。我用官网下载的进行安装,发现没有用。
奇怪的是运行固件升级程序,能被识别出来是一个没任何版本号的设备。最后还是刷机失败

楼主:
如果 zen neeon专用的驱动无法找到,我猜这个类型的固件应该是有一个系列的,能否用其他的驱动来代替??或者有针对STMP3500的通用驱动?

只有能被XP系统识别正确,固件刷新应该不是大问题。毕竟很多人都换过卡的

楼主:
手头只有DiskGenius,我把微硬盘挂在电脑上,能够识别出这是一个Flash,也能识别出总容量6G。但是文件结构就怪了,识别的第一个是个无法识别的分区,大概31M左右,接着就是一个扩展分区,能被识别出是FAT32,却又是未格式化。这个是不是CREATIVE的保护模式?

如果把微硬盘装回机器,用USB接口直连电脑,无论是XP还是WIN7都能被识别出有一个5G多的空间,格式是FAT32。在电脑中显示是一个移动硬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我现在不不单是无法刷系统,连硬件识别都很困难。我怀疑我找的驱动有问题。但是这种老机器的 ...

你还是驱动下载有问题的关系吧,再不行试试驱动精灵之类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驱动下载有问题的关系吧,再不行试试驱动精灵之类的试试

安装完XP以后,就安装了驱动精灵,它能够识别出电脑的硬件,也能自动下载对应驱动。

唯独对换了CF卡的机器无动于衷,是不是CF卡需要先格式化成某种格式?XP对播放器接入有识别,但是无法正确安装驱动。CREATIVE提供的的驱动是安装包,没有手动添加的方式。这也是头疼的地方

如果还是原来的微硬盘,倒是能自动识别并能安装驱动。再次换成CF卡,还是无效。

楼主:
看了一下,问题好像是出在用 recovery 模式插入USB接口的时候。

1. XP安装驱动程序,MStorage_PCDRV_LB_1_07_00_250.exe,安装正常。特意用微硬盘的正常状态接入,驱动显示都是正常的,识别后在“我的电脑”显示是一个移动硬盘,可以正常操作复制删除。播放器本身屏幕显示的一个连接的图案。
2. 如果连接电脑时按住“PLAY”键再插入USB,进入 recovery 模式,进入恢复模式会有提示,“此设备可提高性能”。
3. 第一次安装会自动安装一个驱动程序,“player recovery device”也是正常的。
4.运行,creative_zenneeon_fw1011,界面中Start按钮可用,下部Format media为灰色不可选状态,右侧显示current Firmware Version 显示空白,Upgrade Firmware Version 显示为1.0.11
5,点击Start按钮后,出现一个系统信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过几十秒,Firmware 软件依次出现“Connection with portable lost!”和“Device upgrade failed!”升级失败。

感觉卡在了进入recovery 模式后运行Firmware程序后,运行后系统大概识别到了CF卡,却认为不能正常识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问题好像是出在用 recovery 模式插入USB接口的时候。

1. XP安装驱动程序,MStorage_PCDRV_LB_1_ ...

重新格式化一遍卡再试,估计是固件更新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格式化一遍卡再试,估计是固件更新没成功

我觉得最困惑的就在这里,CF卡删除所有分区,和格式化成一个FAT32状态,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

我感觉XP系统驱动识别卡在了CF这里,好像CF卡应该是先格式化成某种格式才能被驱动顺利识别。但是这播放器太老了,相关的资料也很难找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最困惑的就在这里,CF卡删除所有分区,和格式化成一个FAT32状态,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

我感觉XP ...

不需要特别格式化,直接格式化一遍就行,这种机器基本都差不多。没看到你机器具体情况不太好说,可能是卡兼容问题,你用DG的克隆功能把你原来硬盘的资料克隆过去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特别格式化,直接格式化一遍就行,这种机器基本都差不多。没看到你机器具体情况不太好说,可能是卡 ...

大哥你说的我都试过了,全部失效。
1.把CF卡格式化成FAT32格式,不能识别
2.更换另一张CF卡,依旧失效
3.用DG的克隆功能把硬盘完全复制还是失效

我想了一个司马当活马医的方法,用固件提取工具把运行正常的微硬盘上的固件提取出来,然后再刷到CF卡上。想法很丰满,实际很骨感

在论坛找到一个SigmaTel固件提取工具,花了,30冥币,说是只要能够正确识别MP3,并且能够识别读取U盘就可以。结果我一运行,这个简陋的小程序的确能识别出,我这是大名鼎鼎的CREATIVE zen neeeon 但是版本号却错误识别成V0100,下面就是一个警告:此设备不是可识别的SigmaTel设备。

明明芯片上明晃晃写着SigmaTel STMP3553

楼主:
为了排除干扰因素,也是觉得不可思议。又把XP系统重新做了一次,这次,安装完系统,什么驱动也没有安装,系统默认的WMP10

1,首先安装MStorage_PCDRV_LB_1_07_00_250.exe,这个的确是驱动。因为我把微硬盘的播放器直插上去,立刻就能正确识别出是zen noeeon,这个时候在XP内能看到一个移动硬盘的盘符,能自由复制删除内容,播放器的屏幕显示是一个连接的画面。
2,长按开机键然后插入USB接口,进入Recovery Mode,这个时候XP系统有一个反应,“此设备可提高性能”,同时也自动安装了“player recovery device”。这个时候XP系统是没有任何盘符显示的。如果在Recovery Mode状态下,运行固件升级程序 creative_zenneeon_fw1011,画面就很奇怪了,界面中Start按钮可用,下部Format media为灰色不可选状态,右侧显示current Firmware Version 显示空白,Upgrade Firmware Version 显示为1.0.11。
3,我拔出播放器,重新以正常方式直接接入USB接口,这个时候直接运行固件升级程序 ,界面就不一样了,因为微硬盘本身的版本是1.009,所以显示界面中Start按钮可用,下部Format media为可选状态,右侧显示current Firmware Version 显示1.0.09,Upgrade Firmware Version 显示为1.0.11,点Start按钮后,下部的蓝色进度条正常,最后升级也成功了。
4,这个播放器的固件升级不需要进入 recovery 模式,正常插入就可以。而播放器本身并没有任何Format的选项,只要固件升级程序不能识别,那么就不能升级。

我个人的猜测,也就是CF卡必须是预先格式化成一个指定的格式才能被程序正常识别。

用微硬盘去连接,无论是正常操作还是固件升级,都是正常的。这说明播放器本身没有问题,驱动也没有问题。

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之前的zen Mirco是播放器自带Format功能,换上CF卡开机,播放器自动就有菜单要求进行Format,只要能正常Format,接入USB就可以进入recovery模式进行识别。但是neeon 没有这些功能。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找个 cf  读卡器  试试 “扇区到扇区的 clon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 cf  读卡器  试试 “扇区到扇区的 clone”

我目前只有DiskGenius,用CF读卡器,是用的从硬盘到硬盘的复制模式,微硬盘是6G,CF卡是8G,复制后,CF卡有一个未分配的空间。

你说的扇区到扇区是指哪个软件?

网友:
测试发图 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