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可充电的人体感应LED小夜灯

楼主(2022-01-08):
只要用力按动后盖四周,稍变形,前面板就撬开缝隙了

塑料壳很软,但是拆装螺丝没有开裂

电池很小,也没有配保护板

某宝,价格8块钱

网友:
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同款,买回来放在一个透明塑料盒里练习吃灰。质感太差,感觉它还配不上我的清水房。

网友A:
这种人体感应LED小夜灯自放电一般有些大,电池没保护板且容量小容易过放,愿意的话,可以换个带保护板的容量大一些的电池。

网友:
这种灯也有一个,电池比你的好很多,电池也有电,就是不亮,吃灰中。。。

网友B:
我在出租房里捡到个,好奇想拆开看看结果怕硬撬坏了没打开,好像是晚上才亮,啥原理呢?

网友C:
外壳被你按变形了吧。我是用手术刀撬开的,外壳有点损坏,下次用你的的方法试试。

网友D:
这种灯质量稳定不,看论坛评论,都不敢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被你按变形了吧。我是用手术刀撬开的,外壳有点损坏,下次用你的的方法试试。 ...

塑料还挺结实的,虽然容易变形但是不会裂开。而且第一天晚上试验寻找合适的安装地点,使用双面胶临时粘在距离地面1.5米的地方,半夜掉到地面瓷砖上,竟然毫发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人体感应LED小夜灯自放电一般有些大,电池没保护板且容量小容易过放,愿意的话,可以换个带保护板的容 ...

正打算这么干。但是要是买质量好点的电池,全部费用算起来和购买雷士,欧普等大品牌的夜灯价格差不多了!!!

楼主:
竟然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灯质量稳定不,看论坛评论,都不敢买了

当玩具玩玩!之前买过小米的光感,晚上太亮反而让它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出租房里捡到个,好奇想拆开看看结果怕硬撬坏了没打开,好像是晚上才亮,啥原理呢? ...

那是纯光感的

网友:
阿里巴巴上有一堆散件卖。

楼主:
电池上没有保护板,电路板上有一个5脚充电管理IC,型号是54B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人体感应LED小夜灯自放电一般有些大,电池没保护板且容量小容易过放,愿意的话,可以换个带保护板的容 ...

电路板上有一个充电IC 54B0

网友:
嘉伟鑫家居旗舰店6.5一个,你买贵了。menelaus灯具旗舰店领优惠券6.9一个,电池更好有4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灯质量稳定不,看论坛评论,都不敢买了

质量还好,买了几十个就一个探测距离不稳定,拆开自己把虚焊的红外感应头加焊一下就好

网友:
咸鱼12元买两个,我买了4个,安装在家里,晚上人来自动亮,电池不太大,几天一冲

网友:
原来淘宝特价版一块钱买了一个这种 已经换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