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航睿导航一体机 喇叭随机爆炸式啸叫 拆半死的机。。

楼主(2022-01-08):
5年双11 一千五百多 在安卓机上市前夜。 随机电台丢失 tf卡不读卡
各种问题  后摄坏了自己买了换了个。 上周后右喇叭啸叫 随机出现 爆响人会疯了   音量全关也没用。
放mp3  收音全会有。差点把右门拆了换喇叭。
结果后左也会叫,拆开机头,把后边两路喇叭输出全剪。
晚上回来,前边喇叭也爆响了。。。。。。。  换回了出厂收音机 声音正常。

现拆开了,搞头不大

网友:
这种奇怪的问题,先把核心板补焊一遍,就是中间那个大屏蔽罩上面有QC标识和散热孔的那个,把转圈的芯片引脚都补焊一遍试试?

网友A:
屏蔽壳和输入插头之间的IC起了泡不知道是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壳和输入插头之间的IC起了泡不知道是不是问题

看得很仔细       是个20脚的吧  可以擦掉的   原来的板子没洗干净

网友B:
音频啸叫试试从新补焊或者更换所有固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频啸叫试试从新补焊或者更换所有固态试试。。

在家里试机 开了10分钟  还是叫了  老样子。    有六,7个固态吧  不太相动手了
已买da屏   对比下  这个7寸比我山寨机的8寸起码小了百分之三十吧
太小而且是电阻  手感不好   真不小得当年他怎么卖五百多的

楼主(2022-02-07):
引用 楼主:
在家里试机 开了10分钟  还是叫了  老样子。    有六,7个固态吧  不太相动手了
已买da屏   对比下  这个7 ...

补图   天籁18的DA  大好多其实不适合手动空调面板 强装了  用起来效果一般   他的视频兼容性还不如老机子。不过收音还将就。
老机子看得换那么多贴片电容  非得热风枪 手上没有

网友:
我朋友那车子换的机子也这鸟问题 开组 突然就碰的一声 吓的一激灵   等它凉快了 又自己开机了

网友(2022-03-12):
你好,你能方便提供下你的航睿导航车机的 尾线的照片么 因为我闲鱼上买了一个跟你同方案的机子 但是没尾线定义图 没法使用我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定义图

楼主:
盒盖上有巴。。。本贴1楼也贴了图

网友C:
现在安卓导航机挺便宜的,二手一二百块就能买到,直接断了我拿旧平板改装上车的想法,配件也便宜,10寸911芯片的电容触摸屏才20块钱,配置很低,1+16,但是有实体键还有两个USB,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安卓导航机挺便宜的,二手一二百块就能买到,直接断了我拿旧平板改装上车的想法,配件也便宜,10寸911 ...

这才个寄费啊  哪里买20    线材也得四五十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才个寄费啊  哪里买20    线材也得四五十块吧

闲鱼上有,搜导航触摸屏就有,贼便宜,线材就更便宜了,我玩的现代悦动车机,线束套装在PDD上才13块包邮,买回来玩完就索然无味了,普通的安卓车机,比如常见的掌迅方案杂牌,200块就能买到低端机,玩起来感觉和机顶盒差不多,本论坛好像还没有车机扩内存硬盘的,期待大佬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