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sandisk64G U盘使用中突然不能读写及格式化并显示写保护

楼主(2022-01-08):
一个sandisk64G U盘使用中突然不能读写,插电脑中能正确识别容量以及打开其中的两个视频正常播放,其他的视频都不能打开,盘内的所有文件都不能删除,在WIN中不能格式化,删除和格式化时都提示盘写保护,用的许多磁盘和U盘工具都不能将其格式化或低格式化,改注册表也没有,用量产工具显示不能识别。不知那位大侠有或推介能识别sandisk盘的量产工具,不胜感激。

网友:
我有个16G的闪迪U盘,写保护,无解!!!!

网友:
闪迪的盘你有量产工具?

网友:
拆颗粒,上慧荣

网友A:
正品地话就送售后,非正品地话就像楼上说的拆Flash换个主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地话就送售后,非正品地话就像楼上说的拆Flash换个主控板...

什么主控能原位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地话就送售后,非正品地话就像楼上说的拆Flash换个主控板...

哦,是拆flash芯片换主控及板

网友:
闪迪至今无解。。。

网友:
闪迪坏了要么质保,要么拆颗粒
除此之外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