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年会微信抽奖的概率问题讨论~

楼主(2022-01-08):
公司年会,让搞一个微信抽奖,因为有部分人员到不了现场,所以只有线上抽奖的方式,扫二维码、人数不一定,估计在120个左右,要求人人参与的原则,机会均等。
现在设定一等奖1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30名
我微信上找了一个app,可以设定奖项,数量,中奖概率。

我这样设定:
二维码抽奖,每人只能抽奖一次 ,
1等奖  数量1个 中奖概率1%
二等奖 数量20个,中奖概率20%
三等奖 数量30个,中奖概率30%,
剩下的49%概率 为谢谢参与,无奖励
我就有疑惑,会不会出现整场抽奖下来,奖品未开出的情况,或者还有其它bug,欢迎大家讨论!

哦,对了,这个微信APP,就叫  AI 抽奖  如果有其它微信抽奖APP好用的,也欢迎推荐个吧~

网友A:
所以通常都分几轮分别来抽123等奖。或者就是每人发顺序号的奖票,怎么抽都确保大奖不会重复或者不出。只设概率这种是赌场角子机,福彩,老板保证收益比例,怎么分无所谓。

网友B:
一般是按个数来的吧,比如说这次抽30个三等奖,那么程序就随机给你抽30个人出来,而不是用总人数乘以概率去给你开多少个人出来

网友:
可以重复中奖?某人中了一等奖后还可以中二等奖三等奖

网友:
可以给每个人一个100以内不重复的数,然后比大小

网友B:
一般的玩法是不可以重复中奖,而且要分几轮抽,先抽最小的奖,最大的那个奖是压轴戏放到最后由总经理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通常都分几轮分别来抽123等奖。或者就是每人发顺序号的奖票,怎么抽都确保大奖不会重复或者不出。只设 ...

异地抽奖,没法发奖票啊,就算发,这也太繁琐了
按照老铁的意思,就是会出现不出奖的情况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按个数来的吧,比如说这次抽30个三等奖,那么程序就随机给你抽30个人出来,而不是用总人数乘以概率去 ...

哦?123等奖混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吗
那老兄意思,上面那样会漏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玩法是不可以重复中奖,而且要分几轮抽,先抽最小的奖,最大的那个奖是压轴戏放到最后由总经理抽 ...

1,2,3等奖分开抽,也只能按照app的规则设置啊。

网友C:
视频年会?

一人领一个号,然后搞几个随机数进行数学运算然后每次取后1/2/3位来确定获奖者不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年会?

一人领一个号,然后搞几个随机数进行数学运算然后每次取后1/2/3位来确定获奖者不更简单? ...

本部的就聚到一起嘛,抽奖环节微信上搞起。
目前这么定的

网友:
我们是按照工号抽的,50%中奖概率,设置特等奖和一二三,保证奖项都能抽到

网友D:
可以这样解决:
你的需求是:现在设定一等奖1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30名
方法:开一个抽奖群。通知大家晚上9点开奖请到微信群领奖。
9点到了,由某工作人员(可以由领导)发一个100元的红包,设置51个,随机。
红包最大的,为1等奖,2-21为 等奖;以此类推。

也可以分开3个红包,
声明,
第一个红包含100个红包,根据红包大小,最小的后30个为3等奖30个,
第二个红包50个,根据红包大小,最小的后20个为二等奖20个;
第三个红包10个,根据红包大小,最小一等奖1个。
已经中了三等奖的不再计入二等奖和一等奖排队,
已经中了二等奖的不再计入一等奖排队。如果有多名一等奖,则平分奖金或者是3个人再决战一次,也是通过抢红包

网友:
系统问题,发重复了

网友E:
淘宝上有的是这样的服务,一二百块,服务到位,各种小游戏啥的都有,可重复中奖,不可重复中奖啥的都可以设置,也可以设置中奖黑名单,设置过的怎么参与都不会中奖,挺好玩的

网友:
系统问题,发重复了啊

网友:
没年会,没抽奖,只能看你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解决:
你的需求是:现在设定一等奖1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30名
方法:开一个抽奖群。通知大家晚 ...

没有更多了,只有3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有的是这样的服务,一二百块,服务到位,各种小游戏啥的都有,可重复中奖,不可重复中奖啥的都可以设 ...

有啥关键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按个数来的吧,比如说这次抽30个三等奖,那么程序就随机给你抽30个人出来,而不是用总人数乘以概率去 ...

啊,情况有变,老铁说的这个更符合目前需求的样子哦。
老铁有相关的APP或者电脑端软件推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