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Nader NDGQ1Z-80自恢复过欠压保护器拆解,看看做工怎么样

楼主(2022-01-08):
请问这款的做工用料怎么样?

网友A:
这个还不错,虽然是阻容降压,但是有块单片机,电压检测相对来说更准确一些,价格应该也不错吧。其实过欠压保护器结构基本都差不多,最贵的元件就是磁保持继电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错,虽然是阻容降压,但是有块单片机,电压检测相对来说更准确一些,价格应该也不错吧。其实过欠压 ...

容阻降压用在这种可靠性要求高,电流不大的环境是最优解。

楼主:
相较台仪数显的哪个好?两款原理一样吗?那款没有80A的,商家宣称能用到79A。到底哪个比较好,麻烦大佬给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错,虽然是阻容降压,但是有块单片机,电压检测相对来说更准确一些,价格应该也不错吧。其实过欠压 ...

不到两百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较台仪数显的哪个好?两款原理一样吗?那款没有80A的,商家宣称能用到79A。到底哪个比较好,麻烦大佬给分 ...

台仪那个所有参数可调,性价比高一些。看需求了。这个按用料来说,比较贵,成本应该比台仪低。阻容降压电路,电容质量不行的话,后期容量衰减,整个电路就坏了。不过按这个价格,应该不会用太差的电容。电流不管标多少,磁保持继电器规格都差不多,就是电表常用的型号。一般也用不到最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较台仪数显的哪个好?两款原理一样吗?那款没有80A的,商家宣称能用到79A。到底哪个比较好,麻烦大佬给分 ...

台仪那个其实用的芯片就是电表计量芯片,精度还可以。可以认为是在一个电表的基础上,增加了过欠压保护功能。但是去掉了电量计量功能。设计思路不大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仪那个所有参数可调,性价比高一些。看需求了。这个按用料来说,比较贵,成本应该比台仪低。阻容降压电 ...

安规电容侧面标识拍不到,瞄一眼能看到型号是MPX2 400VAC 224K。这个电容是易损件很不耐用吗?

网友(2024-07-09):
阻容降压,模拟检测常规电路,但用上磁保持继电器功耗不大,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