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给感应灯的电池来个超级加倍

楼主(2022-01-08):
老妈买的小夜灯YMM001

带开关,这个好评,可以在不用的时候关掉
后面的磁铁总是掉,贴点纳米胶带,完美解决

撬开柔光盖

查不到型号的芯片

LTC4054充电芯片

人体红外感应器

拆下板子
格局小了,,那么大个灯用的电池比蓝牙接收器的还小

接过好几个设备的电池
刚刚好放得下

灯板放进去试一下厚度

有点缝隙

焊接引线

万能的纳米胶带

亮度还行

现在有一个不大不小的bug
充电电流太小,没电了得充半天

充电芯片资料写着最大可以到800ma
以后有空换电阻改500ma

END
谢谢观赏

网友A:
相似的一款感应灯,已拆坏,电池也只有拇指那样大。电池不带过放保护,本来已鼓包,后来强制充电,它竟然缩回去了,鼓包竟然是可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似的一款感应灯,已拆坏,电池也只有拇指那样大。电池不带过放保护,本来已鼓包,后来强制充电,它竟然缩 ...

不怎么相似,你这个灯没有充电电路
我拆下的电池也没有保护板,好像大部分感应灯上都没有电池保护电路,容易过放,我换的电池是带保护板的

网友B:
R2:332可以改小点102增大充电电流。

网友:
网上买的吗,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怎么相似,你这个灯没有充电电路
我拆下的电池也没有保护板,好像大部分感应灯上都没有电池保护 ...

那是高集成度的专用芯片。红外充放保护一体的,我想改造一下都无从下手。

网友:
因为走廊太暗经常触发,加了2M电阻。

网友C:
这电池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够大

确实,以前改的蓝牙接收器上拆过来的,容量很大

网友:
额定到不了3w吧

网友:
我买了两个,把两个电池塞进一个里正好哈哈

网友:
我买的光板子,加186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332可以改小点102增大充电电流。

我的习惯是改小一点充电电流,
充电久些,但是延寿。

网友D:
这种还是改为18650锂电池供电比较妥当了。

网友E:
应该顺便改成C口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顺便改成C口充电。

啊这,还不如改充电电流来得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还是改为18650锂电池供电比较妥当了。

前提是外壳支持改18650
还有18650太重,磁铁吸不住容易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这,还不如改充电电流来得实用

我手里已经没有micro usb的设备了。所以但凡买来是micro usb的一律改C口。。。

网友:
有好几个手机电池,搞到我都想弄个感应灯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高集成度的专用芯片。红外充放保护一体的,我想改造一下都无从下手。 ...

叫我靓仔!我给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