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帮忙看看下面图片的两个元件是啥

楼主(2022-01-08):
养鱼打氧机坏了  拆开看看   发现进水了
想自己换换件,但是小白  ,  大家帮忙看看图片中的元件是啥?长的像色环电阻的板上标的D1
蓝色封装的丝印是  DBE X541

网友A:
可控硅调速的吗?双向触发二极管

网友B:
看错了吧,是DB3,不是DB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吧,是DB3,不是DBE。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调速的吗?双向触发二极管

非常感谢

网友:
DB3触发二极管和2.2K电阻

网友:
看符号,和外观,应该是DB3,26-27V双向触发管,用在调光调速电路里,如果确认坏了,没有代换的,用个带灯开关里的奶泡代替

网友C:
看符号就是双向触发二极管,DB3怎么读成DB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符号就是双向触发二极管,DB3怎么读成DBE呢?

白总说:它是字母,因此我得反过来把它读成字母,不然心里过不去这个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