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BB 量产后跑圈报错

楼主(2022-01-08):
慧荣SM3281BB MT29F384G08EBCBB 用正片量产工具量产OK 量产后跑圈报错

用黑片量产工具,不论用低格还是高速低阶格式化量产都提示坏块过多。

大家帮我看看,是我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容量优先低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优先低格试试

好的,在跑高速低阶格式化,我的设置有问题吗?那个分区BIN没选,重置微调值选了,启动cache也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在跑高速低阶格式化,我的设置有问题吗?那个分区BIN没选,重置微调值选了,启动cache也选了 ...

最好直接用低格,重置微调值不用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直接用低格,重置微调值不用选

好的,等高速低阶格式化跑完看看,低格太慢了,等会睡觉的时候跑

网友:
坏块这么多

楼主:
双贴,用正片量产工具量产有6个,用黑片量产工具就这样了

网友:
tlc 的锅 zsbd

楼主:
要怎么弄呢

网友B:
用正片工具量产时,把闪存速度的参数调低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正片工具量产时,把闪存速度的参数调低点看看

在哪一项?

还有一点我忘记说了,下载的这个正片工具,不能直接量产这个闪存,东改西改的才成功,所有修改的文件都基于3280BB,所有的调用的文件都是用3280改成3281的,并不是原来的3281,听说这样能超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网友:
能不能开L06B,或者调低ECC低格试试,佛拉屎是不是黑片的?

网友B:
可以先把A8改为55试试,如果跑圈成功,再逐渐往上加

网友C:
3281我前几天整了一些,很多跑圈不过,或者放一放跑圈不过,颗粒有很多坏块了,慧荣的主控看见坏块就出错,需要继承坏块重新量产,有一次我来回5次才过,但大部分时候错了家次就掉固件,或者ce不识别了,总之慧荣的容错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81我前几天整了一些,很多跑圈不过,或者放一放跑圈不过,颗粒有很多坏块了,慧荣的主控看见坏块就出错, ...

那就只能安国芯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把A8改为55试试,如果跑圈成功,再逐渐往上加

现在用的3280设置,C8,用黑片量产工具确实显示有坏块,量产成功一次,单贴17个坏块,感觉不是超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1我前几天整了一些,很多跑圈不过,或者放一放跑圈不过,颗粒有很多坏块了,慧荣的主控看见坏块就出错, ...

我想用黑片工具量产跑出坏块列表,然后用白片工具量产,可以吗?你说的继承坏块量产是不是这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直接用低格,重置微调值不用选

量产后5个坏块,跑一圈测试,爆红,打开量产工具发现坏块增加了6个,变成11个,然后再怎么跑测试都不会爆红了。

这应该是自动加坏块表了吧,只是加的坏块表级别太低了,一量产就没了,昨天快速低阶格式化出来的坏块记录,量产以后也会清空,低格出来的坏块表能保留吗?昨天低格失败了,如果低格出来的坏块表能保留,我再试几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产后5个坏块,跑一圈测试,爆红,打开量产工具发现坏块增加了6个,变成11个,然后再怎么跑测试都不会爆 ...

临时跑圈过了,不代表能长时间稳定使用,还是建议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临时跑圈过了,不代表能长时间稳定使用,还是建议低格。

低格生成的坏块表在下次用正片量产工具量产的时候可以被保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