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VAVOFO神灯全套维修电路

楼主(2022-01-08):
上个月,手上的两盏VAVOFO神灯全都挂了,原因都是外接5V电源的滤波电源失效烧坏触摸IC。不清楚是电压过高还是纹波太大引起的。反正就是无法触控,插电直接亮,触摸没反应。然后为了修好这两货,自行整理了VAVOFO神灯的电路。网上基本都是拆机图,改造图,没有相关电路。我这个算是原创整理吧。
拆机的芯片图我借用网友hfsp的,懒得拍了。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板号,有时候从电路板板号上就能查出主控IC的型号,但是这个真的就是板号,不过很有意思,搜索这个板号,我发现一款叫康铭KM-6731的台灯,外形和VAVOFO一模一样,所以基本可以判定,VAVOFO是由康铭代工的

电路板反面,集成了4片IC

U1是TP4333,一款1A充放的移动电源芯片,因为充电电流太小,很多人都会换成2A的充电电路

U2的丝印是L12Q,型号是IP3012,是一个锂离子保护电路

U3的丝印是8728,型号是RH6616,是触摸调光IC

U4丝印是89H89Y,型号是MT9201,是LED驱动电路,电流大小I=200MV/RCS,原板上RCS=0.82欧姆,电流应该是240MA,调小RCS,就能增大LED最大亮度。感觉灯珠的最大工作电流是300MA,当然这个电流下工作,寿命很短些,而且要注意散热。

Q1的丝印是B1H,网上查不到资料,不过这个管子不算重要,是电池和USB供电切换的,怀疑里面是两个二极管

最后就是整理的电路

因为两盏灯都是因为外置电源烧的,而且我在用其他牌子的台灯也发现,电源对主控影响很大,所以建议大家最好在USB输入口并接上47UF以上的电解电容和0.1UF陶瓷电容进行滤波我自己加了一个107钽电解和一个104陶瓷电容

4片IC和相关资料发到云盘上,需要的可以自取
「VAVOFO的VF-TL003型LED台灯」https://www.aliyundrive.com/s/wwbg9LM8jCZ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的还好,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也有一个这款台灯,学习了!

网友:
当时买少了,只买了两个。这价格比康铭便宜多了。

网友:
看来这触摸IC有点脆弱啊

网友:
我觉得是高压烧坏的。手头的一个18W充电器,在床上给手机,用着用着,触摸就会有震动的感觉,后来负极接地才正常。

网友:
这么全的维修资料,点赞{:057: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也买过这个灯,现在还是好的!

网友A:
我有个这灯是锂电池保护芯片烧了,然后不开灯也有0.2a电流,充电口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这灯是锂电池保护芯片烧了,然后不开灯也有0.2a电流,充电口灯亮

锂电池保护芯片烧,这不简单,把芯片拆了,不用保护电路,要么就从手机废电池上拆一片保护板装上去。0.2A电流如果是装有电池可能是充电电流,如果没装电池就还有其他问题,看看哪个芯片发热吧

网友(2022-08-20):
这个可以有

楼主(2023-03-10):
补充一点,丝印B1H是场效应管AO3401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有同款,一直使用至今。收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没有一个这款台灯,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