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220V直插18650充电器TG-088

楼主(2022-01-08):
最近太忙也没跟风撸什么东西,就也没啥拆的,昨天买了几个秒表,跟着买了2个下面的直充。卖家当配件卖不包好坏,到货之后一个是好的,一个插上去不亮灯,于是拆了。
发现有2个地方脱焊,一个是220V进线的地方,这个地方肯定是到货前就如此了。
一个是正极极片,这里不知道是我拆脱焊的还是原本如此。
加焊之后还是没反应,怀疑是变压器问题,不想通电测量,就拍了图没继续折腾了,以后再说吧。

这个充电器个人觉得使用方便,直插市电就可以。然后用料也还过得去,就是做工可能是好多年前的产品,焊盘老化了有脱离,焊点手艺也都一般般。
另外试了下只能放进去18650平头的电池,尖头的放不下,我试了把负极触片用老虎钳夹平,无奈触片太厚夹不动。

谢谢各位观赏。

网友:
山寨货不安全,建议掏空内脏保留弹片,里面塞块TP4056,然后接根废旧USB线用,比这个强多了

网友:
简单便宜,很常见的充电器,充单节很方便,也没什么不安全的地方

网友:
我也用这个,图方便。比论坛二合一的充电器方便

网友:
我现在都直用4056加上电池盒

网友:
高压侧单管方案,低压侧万能充3582。至少改防反接4057充电板。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另外这个弹簧的装法很有讲究,钩子是朝向充电器内部的,很多人这里拆了不好复原。
我是装了几遍发现不对劲,把另一个好的也拆了,才发现的玄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另外这个弹簧的装法很有讲究,钩子是朝向充电器内部的,很多人这里拆了不好复原。
我是装 ...

不讲究哈,我都玩剩下的了

网友:
老款充电器,用的国产3582充电芯片,充电电流不大,一般低于500mA。高压部分比较简单,损坏的概率较大。

网友:
我觉得用充电宝主板比这个要好

网友:
这种我也用 方便 还有usb那种 那种方便接u表看容量 安全精度无所谓 反正粗粮

网友A:
我也有1个差不多的是500MA,买手电筒送的,一直扔那没用,自己做了个用手机充电头的充电器,你这个1A电流估计够呛能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1个差不多的是500MA,买手电筒送的,一直扔那没用,自己做了个用手机充电头的充电器,你这个1A电流估 ...

1A电流肯定没有的,这个芯片只支持300ma好像,有空我用电流表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