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skil锂电有刷曲线锯闪灯不工作

楼主(2022-01-08):
拆开看了,碳刷还有,也没看到有糊的地方,通电就是闪灯不工作。

网友:
调速开关坏了吧

楼主:
调速开关如果坏了,用万用表怎么查出来

网友:
你这个有刷有点复杂,还有控制板,无法判定是开关,还是控制板的问题。

网友A:
很简单 一步步试 先断开开关 直接接电机 电机转 就断开控制板 接开关 不转就是开关坏 转就是控制板问题

网友:
再就是是专用电池吗 这个我记得好像要用它自己的电池

楼主:
用的就是原装电池,上一秒还在锯东西下一秒直接闪灯,像忽然没电一样。换了几块电池了。只是闪灯,像协议不对不启动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一步步试 先断开开关 直接接电机 电机转 就断开控制板 接开关 不转就是开关坏 转就是控制板问题  ...

它这开关需要接控制板才能工作,你这种排出法,不能用。所以控制板和开关有一个损坏都无法工作,也无法测试到底它俩谁坏了。

楼主:
如果拆了控制板直接把电接到开关上,实现简单的通电功能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这开关需要接控制板才能工作,你这种排出法,不能用。所以控制板和开关有一个损坏都无法工作,也无法测 ...

感觉你说的很对

楼主:
总结一下吧,按照西医的治疗方法,切除了主控,电源直接接开关。失去了调速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这开关需要接控制板才能工作,你这种排出法,不能用。所以控制板和开关有一个损坏都无法工作,也无法测 ...

有刷开关哪里需要信号供电 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个板子上 直接电池接上 只要开关 电机没坏 绝对转 而且电池还能随便用了 只不过可能会丢失一些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刷开关哪里需要信号供电 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个板子上 直接电池接上 只要开关 电机没坏 绝对转 而且电池还 ...

你真的大聪明,楼主说可以转,但是一直转,开关不受控制,你给我用一个试一试。还随便用,你当厂家傻,脱裤子放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的大聪明,楼主说可以转,但是一直转,开关不受控制,你给我用一个试一试。还随便用,你当厂家傻,脱 ...

我说了 世纪的功能是板子给的 开关只是开关 板子坏了 你把开关接电池一样用 只是没有原来的功能 而且板子去了 没有协议了 有什么不对吗 想要调速可以换个拆机开关就是 我去看了下lz的回复 不是能试出来板子坏了吗 我说的不对?怎么可能试不出来

楼主:
直接接开关,开关只控制是否通电。灯和调速的功能没了。机器能用了,一开就是高速。电池应该是能随便用了。只是有个疑问,如果这样的话,我换个能调速的电钻开关不是一样用么!还有个问题,我现在这种接法,对电机和电池有没有损害,电池电量我会关注,不让过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接开关,开关只控制是否通电。灯和调速的功能没了。机器能用了,一开就是高速。电池应该是能随便用了。 ...

是的 换个调速开关就行了 注意电压电流  买个好点的 我上次闲鱼买的德丰银触点6块一个 后悔买少了 本来以为有刷少了 谁知道本地一下送来4把电钻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接开关,开关只控制是否通电。灯和调速的功能没了。机器能用了,一开就是高速。电池应该是能随便用了。 ...

灯线可以自己重新接 调速开关一般带灯线接头

网友:
有刷控制板,无非就是电池温度检测电机电流控制,调速和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