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6X不开机不充电二修机维修

楼主(2022-01-08):
广东普宁坛友的小米6X,在当地维修店修过,说快充用不了,后来就直接不开机了

拆机,发现板上面到处都是焊油,很脏

特写看下几个连接器上面

清洗干净后,又发现PM660电源IC处的一电感与一电容被导线短接了,神人啊,百度了下有人用这个方法解决临时充电问题,这不明显破坏原始电路设计

取下PM660电源IC,处理好焊盘

换个新的高通PM660,同时把电感也换掉,找了个苹果主板上的优质电感,这个易损电感是小米6X不充电的通病祸首

主板能洗到的地方再次清洗干净

上电测试可以开机显示了,时间忽略未联网未更新,能充电,但拨掉充电线后再插就充不了(忘拍图)

检测充电小板上面也N多焊油,关键的是发现USB其中一信号脚对地短路了,且原维修员把串在USB信号PIN上的元件(应是磁珠)拆了,这是什么招?修个充电那么难吗?

再检查尾插充电小板通往主板的FPC排线,发现板对板连接器上非常的脏,当然得清洗干净,不然又可能会产生各种奇怪问题

因无小板上的零件去维修,直接更换小米售后的原装尾插小板,仔细对比了下个别位置还是有区别的,坛友说可能被换了小板

用QC3.0快充充电(充电线也得是快充线),完美修复,拨掉线再充,OK!

装机,所有故障完美修复,测试常用的功能均正常!

PS:有个别坛友认为某些方面的维修价高,却不知低价的维修品质。。。
感谢此机主的坛友的信任,不负所望!维修价格虽不是最低的但也不是最高的,维修品质却是优秀的!
END

网友:
"修个充电那么难吗?"这句话我很赞同。充电应该是比较直观好修的。

网友:
我也给楼主大佬寄过去一个7P维修,现在还在检修中,希望大佬也给我搞个帖子。

网友A:
这手机现在完好的咸鱼才卖200块,修一下估计100起步,感觉不值啊。

网友:
哈哈哈,我就是这个手机的机主,楼主的手艺好、人也负责认真。我原先也是百度这个是小米通病,想着简单本地维修就好(通过认识的手机店介绍)没有想到来来回回三四次都没有弄好,最后还换了非原装充电板,现在想想如果我没有一直强调是一定要维修的话,会不会什么都给换了……楼主在老论坛就一直有关注的了,当时寄修也是考虑了再考虑,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手机现在完好的咸鱼才卖200块,修一下估计100起步,感觉不值啊。

这个值不值是看每个人的啦。我在手机坏的两三天就买了新手机,可是心里不舒服,还是想着要修好它,原因就是牵扯到了斐讯……

网友B:
感谢分享

楼主清洗主板用什么清洗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楼主清洗主板用什么清洗剂?

维修佬的洗板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佬的洗板水

不会是和香蕉水一样的强酸强腐蚀化学试剂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维修佬的洗板水

用无水酒精可以清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无水酒精可以清洗吗

酒精洗不了

网友D:
我昨天才出了台小米6,给儿子摔坏了后盖,充电也充不了,一百多出了,当卖个屏,反正手机用起来也好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才出了台小米6,给儿子摔坏了后盖,充电也充不了,一百多出了,当卖个屏,反正手机用起来也好卡 ...

我的是6+128的,还不算卡呀

网友:
这活干的漂亮,牛掰的技术,还这么细心

网友:
这活干的有图有案例,牛掰的技术,还这么负责

网友:
其实,手机值不值不要紧,很多时候是个人资料数据更重要

网友E(2022-05-08):
楼主,我有一台小米6手机后盖碎了,充电的时候主板发烫厉害,电池基本充不进电,买了一块新电池换上还是不行,不知该怎么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有一台小米6手机后盖碎了,充电的时候主板发烫厉害,电池基本充不进电,买了一块新电池换上还是不 ...

可以寄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