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汽车电瓶至少隔多久跑多远才能不亏电?

楼主(2022-01-08):
..
.假如不经常开车的话,有人说隔一周要开十几公里才行。也有人说隔几天怠速十来分钟就行。 也有说要开一两小时才能充满电。

网友A:
以最多见的60A电瓶来说,启动一次消耗的电能,需要发动机运转20分钟左右才能冲过来。

网友:
一般机油在缸壁挂不了几天 全合成好一点,电瓶只要不漏电  或者有闸刀 或者卸掉一极  三个月之内好好的 ,新电瓶 半年都可以启动汽车 ……

网友B:
没后装电器,没改过电路,正常的车休眠后电流在30-80ma,就按平常四五十安时电瓶来说,
新电瓶还好20天到一个月,打火还是很利索的,有个一两年的电瓶,又不经常开,电瓶容量都会打折,最好还是自己买个12v充电器,隔月充一次,
放一周以上的,也懒得拆充,不管行驶还是怠速充电,起码得半小时以上,哪怕跑一段两百公里长途,电瓶也只能充到八成左右吧。这电瓶最怕就是经常充不满,容量损失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后装电器,没改过电路,正常的车休眠后电流在30-80ma,就按平常四五十安时电瓶来说,
新电瓶还好20天到一 ...

充电器充一次大概要多久?

网友:
你把启动电机改成手摇留着不就完了

网友:
看说明书上有,一周启动一次,到水温正常为止,1200转以上充电效率最高

网友:
可别卸电瓶线。不少车卸掉之后再通电遥控钥匙匹配信息都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最多见的60A电瓶来说,启动一次消耗的电能,需要发动机运转20分钟左右才能冲过来。 ...

最多10分钟就补上了 。实测发动刚开始充电电流70A以上  ,小汽车发电机功率在100A以上,直连电池,充电没有限流完全依据电池状态决定充电电流大小 (限压14.5V左右)。    启动一次消耗电量很少。 为什么跑短途电池容易坏,还是铅酸电池特性原因,还有电池本身自损蚝,铅酸电池也需要浮充电压去养护防止硫化。短途用车时间少于20分钟,没有机会给电池浮充时间。

网友:
铅酸电瓶跟锂电池特性完全不一样,不是电流越大充电越快,有点像人喝水一样,刚开始干疯了 不能大口灌水否者胃受不了只能慢慢小口抿,喝到50%喝水速度明显放缓,到了80% 90%喝水非常困难了,想喝到100% 只能小口小口慢慢吸了,铅酸电池也一样
只有轻微亏电,到充入一半多这期间充电速度才比较快,后期时间非常久。 反正有一半电不亏电就行了,想要省钱直接买一个12v电瓶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多10分钟就补上了 。实测发动刚开始充电电流70A以上  ,小汽车发电机功率在100A以上,直连电池,充电没 ...

100A这里厉害??  我之前看别人说发电机 充电电流才几A。  那隔些天怠速十来分钟就行?
今天恰好有一辆A4检查电路,顺便拍几张发电机输出电流:

上图是车辆启动后怠速运转时发电机输出电流,可以看到在30A左右。注意一下拍照时间:9:40,我们再看看一分钟后发电机的输出电流:

一分钟以后发电机输出电流跌落到23A左右。可以看到大电流也仅仅是保持一分钟左右,我们接着往下看:

又过了一分钟以后电流已经跌倒15A左右,这是正常的,随着电池电压的上升充电电流自然会下降。最后看一下二十分后发电机输出电流:

这时候发电机输出电流已经下降到3A左右。由于只是单纯的采集发电机正极输出电流,因此这个电流并不能代表电瓶的充电电流,因为此时全车供电也是由发电机提供的。在没有开启任何电器的情况下,全车供电电流在1-2A左右 。因此上面测试出来的电流减掉1-2A就是电瓶的实际充电电流,可以看到车辆启动二十分钟后电瓶几本已经充满,1A左右的电流只是浮充电流而已。

网友D:
我的车最长一个月打火无问题,一般是两到三个星期开出去溜达一圈。我想一般车没有外接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月应该是撑得住,但尽量不要超过一个月。而且最好出去溜达一圈最少也要几十公里或者一个小时左右。怠速充电电流应该比较小,出去开动充电应该要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车最长一个月打火无问题,一般是两到三个星期开出去溜达一圈。我想一般车没有外接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

嗯新车还好说,2年后就有点担忧了,我也是经常久了就去遛遛车。有时也就开个几公里,还是太少了。这车子真是要当大爷伺候着。

网友:
看电瓶新旧,我的5年电瓶, 夏天20天没问题, 冬天20天打不了火.

网友:
启动一次不过1到2秒,电流虽然大,但时间短。补充启动一次的电用不了多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新车还好说,2年后就有点担忧了,我也是经常久了就去遛遛车。有时也就开个几公里,还是太少了。这车子 ...

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一定要看到最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多10分钟就补上了 。实测发动刚开始充电电流70A以上  ,小汽车发电机功率在100A以上,直连电池,充电没 ...

你说的很对,车用发电机电流能超过100安,大家可以看看小破站的阿婆主  备胎说车  的这个视频里讲述的内容  地址:点击观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充一次大概要多久?

充电时间得看充电器功率和电池需要补充的电量吧,按0.5-1C的充电电流,一般都是1-8个小时吧,
容量损失不大的话,电压在12v以下的得从六到八个小时,12v以上的三五个小时不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一定要看到最后

不错 学习了。评论里面有个家伙7个月没开都不亏电的 也是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充一次大概要多久?

自动充满后再浮动充电一小时左右,早上插上电就不用管了晚上拔掉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