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台AP无线面板+4台无线AP,什么设置来组网,带机量要达到300台设备

楼主(2022-01-08):
40台AP无线面板+4台无线AP,什么设置来组网,带机量要达到300台设备,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瘦ap的话当然要用配套的AC来管理了呀,带机量的话主要看路由器,300台的话可以上个配置高点的软路由

网友:
锐捷,tp h3c  华为都   出口带宽要大,如果密集做好信号隔离

网友:
AC管理,不然累人,还容易出问题,AC管理的话会有协商机制,300台如果不聚集在几台AP的话,就看路由器的性能了。

网友B:
就通过交换机链接起来就行,根据选择品牌的AC进行配置就行,你要采购选型号还是说做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通过交换机链接起来就行,根据选择品牌的AC进行配置就行,你要采购选型号还是说做配置 ...

要用那种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瘦ap的话当然要用配套的AC来管理了呀,带机量的话主要看路由器,300台的话可以上个配置高点的软路由 ...

是不是选择软路由器的话,AC管理器就不用,因为我查了一下软路由器基本上都有带AC管理功能,两者那个好,

网友:
AP面板和吸顶AP都是48v的可以混用一个AC管理器

网友:
定了吗?到时候记得给设备上全家福哦

网友:
用软路由 ap也得用同公司的 里面的ac管理只能管理自家产品

网友C:
各个品牌的ap都有对应的ac吧?要不然刷成高恪或者集客,就是麻烦一点,找台新路由三刷成对应固件也可以管理吧?tp倒是还挺行,随便一台企业级路由器都可以当AC用,自己买个二手的war1208l,即可以当路由器又可以当AC,带机量也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个品牌的ap都有对应的ac吧?要不然刷成高恪或者集客,就是麻烦一点,找台新路由三刷成对应固件也可以管理 ...

这是新建的,不能用二手设置,要是被发现用二手设备就凉凉了

网友:
那你干脆是高恪那儿买吧

网友:
使用相同品牌的AC管理就行,可以旁路管理,至于上网,防火墙、路由器还是软路由随意,建议使用企业级设备~

网友:
自己不懂直接联系tp在线客户,让他们推荐,不行就找专业的公司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新建的,不能用二手设置,要是被发现用二手设备就凉凉了

找我给你出专业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选择软路由器的话,AC管理器就不用,因为我查了一下软路由器基本上都有带AC管理功能,两者那个好, ...

那也要配套的AP才行。不同厂家的肯定不匹配。
比如爱快的软路由,带AC管理,就要爱快的AP.
TPLink的AP,只能买TPlink的AC控制器。
也就是AC和AP是配套的。你买了它家的AP就只能买它家的AC来管理,至于出口路由器,倒是无所谓,除非想二合一。

网友:
直接找高恪或者集客官方 要方案啊
预算够找H3C  华为都行啊

网友D:
超过254台设备怎么分配IP?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过254台设备怎么分配IP?

掩码或者划V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