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acBook Pro(A1706)开机不亮屏,背光排线断裂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2-01-09):
深圳同事的朋友寄修一台MacBook Pro,说开机不显示,实际为有显示无背光

此款笔记本有无背光显示通病,基本都是背光FPC排线根部断裂,提前买好FPC排线备用

拆机,看看苹果笔记本的内部,做工简直无法说的

特写下背光排断裂处

新排线

剪下已断裂的FPC部分,刮开走线露出铜来,镀锡。(操作前注意切记要断开电池供电)

新排线剪下适量长度,略比原来要长3mm左右为宜,同样方法刮开走线并镀锡

新FPC排线对齐原排线走线,烙铁先焊好地线固定,其它走线粗的直接连锡,走线细的用细铜线飞线连接

因为此断裂位置在开合屏幕时FPC会动,不能涂绿油固化,用高温胶纸两面粘下,这样就有柔韧性了(贴胶纸前清洗干净助焊油)

扣上FPC排线到小板上,先开机测试显示

装好排线上的铁压片,内部灰尘也顺便清理干净

完美修复开机无背光显示

修好后就剩下这个东东了

看似简单的飞线接线,总耗时约2-3小时左右!
END

网友A:
不是有新的吗 怎么最后又是接上了     要是 用耳机线飞线是不是就太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新的吗 怎么最后又是接上了     要是 用耳机线飞线是不是就太耐用了? ...

另一端接屏上的,拆屏难易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端接屏上的,拆屏难易损

也对  有的拆一下都出很多手续 还有风险  意思最后是用新的半截接上旧的修复了

   大师 这么晚还在呢   晚安啦

网友B:
没看明白,为何要买新排线?直接把旧排线接通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为何要买新排线?直接把旧排线接通不就行了?

会断,不然没事干还花钱买来干啥

网友(2024-03-05):
排线上锡的温度要控制在200度以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