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教家用无线摄像头!晚上漆黑能看清楚的

楼主(2022-01-09):
请教一下,家用无线摄像头,院子里放在柱子上的,看家用的!质量好好点的,晚上漆黑能看清楚的。性价比好点的!谢谢坛友!

网友:
萤石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
我家用的是小米大方,小蚁监视器都有红外夜视功能。

网友A:
海康的星光夜视摄像头可以考虑下,效果特别好

网友B:
没看明白你想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康的星光夜视摄像头可以考虑下,效果特别好

推荐一个型号的,价格实惠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你想说什么?

找个实惠的,性价比高的无线摄像头,看家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个型号的,价格实惠点的

价格敏感的话那你还是考虑萤石的吧,只装一个头的话选个500块以上的,去萤石官网看就行,海康单个头就500+还得配录像机,萤石的头装个内存卡就能用

网友C:
无线还不是一样要接电源。 一样要线,倒不如买套二手poe的,在数码交易区经常有版友在卖,几百块包四个摄像头和录像机,都是大牌海康的。 配上硬盘和线就可以用。 一劳永逸。
无线的都是用wifi传输,只要一个小小的wifi干扰器,基本上就变废物,

网友:
摄像头晚上看不到有啥用,都带红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敏感的话那你还是考虑萤石的吧,只装一个头的话选个500块以上的,去萤石官网看就行,海康单个头就500 ...

哇,这么贵呀?我以为百元内搞定了,看到街坊要电脑城装的,两个才200元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这么贵呀?我以为百元内搞定了,看到街坊要电脑城装的,两个才200元不到 ...

那你说的就是杂牌子,天视通方案的

网友:
一两百的垃圾产品你去看看我发帖那个tp摄像头就是两三百。真要晚上清楚,还是要海康的星光机,萤石星光机都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这么贵呀?我以为百元内搞定了,看到街坊要电脑城装的,两个才200元不到 ...

你说的那种充其量就是电子垃圾,所有参数几乎都不达标,要想晚上看的清晰,最低也要300元以上的萤石云

网友:
星光夜视  看看大华乐橙, 有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还不是一样要接电源。 一样要线,倒不如买套二手poe的,在数码交易区经常有版友在卖,几百块包四个摄像 ...

摄像头没有必要一定带POE,有POE分离器,5v输出,非常稳定,我用在萤石上的已经好几年没关过机了

网友D:
楼主的需求,一个萤石一般就够了,价格300多,如果想录像,可以配TF卡,或者购买萤石云存储,用NVR,或者本地的电脑上安装IVMS4200也能实现

网络的话有有线+POE最好,萤石不支持POE可以用POE分离器,无线的话也可以,只是不是太稳定

夜视那块,要看夜视的距离需求,夜视是通过红外补光灯实现的,萤石的夜视距离极限一般是10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需求,一个萤石一般就够了,价格300多,如果想录像,可以配TF卡,或者购买萤石云存储,用NVR,或者本 ...

闲鱼萤石云C1C或者C2C可以吗?也就是看看家而已,100元以内的二手的有什么推荐的型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闲鱼萤石云C1C或者C2C可以吗?也就是看看家而已,100元以内的二手的有什么推荐的型号? ...

还有,海康威视的有什么型号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