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实践证明,炸ce颗粒的坏块是会扩散的

楼主(2022-01-09):
大概2,3个星期前,我有一个256g的mlc,炸的只剩下1个ce,还有一个2ce,64g的l06也是只剩1个ce,后来一个上了903,另一个上了918,没办法,谁让我喜欢银灿,更重要的是其他主控都开不了

就这俩货
这不,隔了半个多月,我今天又拿出来,果不其然,跑圈不过,903那个直接掉盘,不认ce,918这个倒是认ce,但死活量产不过了
我个人感觉是,炸了ce的颗粒内部多数有问题了,大概率是短路或断路,每次通电估计会对周围产生不好的影响,导致以次为轴心,出问题的部分会越来越多,最后全部玩完
希望大佬们指正,得,又废了俩颗粒,反正手上的颗粒玩完我是再不买了,这玩意放时间长了也坏,血的教训

网友A:
好像真的放时间长了会坏,我大概五年前买的4个8g固态硬盘,前几天找到发现就只有1个好的了,

网友:
903乱保护,没办法写入,只能玩玩

网友:
厉害了!这是要上岸了

网友:
固态时间放久了,电子会把所有的绝缘膜穿透逃逸,然后这个固态就存不了电子,原来数据也没了。

网友:
放长了数据读取可能有影响,但不会放坏吧?

网友(2022-02-12):
slc真屌。我买的二手投标盘群联主控老板说06年收来的1g的,到现在里面资料还在,一直没上过电,slcyyds

网友:
应该跟制程有关系,手里有老的4G U盘,十几年了,没丢数据,一切正常,可能256G的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真的放时间长了会坏,我大概五年前买的4个8g固态硬盘,前几天找到发现就只有1个好的了, ...

颗粒漏电吧?是SLC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颗粒漏电吧?是SLC的么?

不是slc,都是mlc。
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它的mlc就没事

网友:
SLC MLC TLC还是老话题了,我只喜M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