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想入一个IS903测试架,没经验哪种靠谱,只要BGA座即可

楼主(2022-01-09):
只要BGA座即可,麻烦推荐一下,哪种的靠谱,要不要用磁吸的。

网友:
有两家

一个阿明的,一个云南约翰的咖啡屋

淘宝随便一搜就是了。也不贵,两百就可以搞掂BGA1xx系列的了

网友:
阿明的就行,配KZT的顶针座子,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阿明家 磁吸的很好用

网友:
磁吸的座子方便更换转换框。

网友:
不如用SSD的测试架,2246xt的才20块钱

网友A:
SSD测试架配易驱线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测试架配易驱线性价比高

903能看到单颗粒坏块数量,大致判断这个颗粒的被摧残程度。SSD的算法不太一样,多开卡一次就会清空坏块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