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这种带银底反光的 LCD偏光片叫什麽? 怎样淘? 搜到的都不带反光的

楼主(2022-01-09):
请问这种带银底反光的 LCD 偏光片叫什麽? 怎样淘? 搜到的都不带反光的.

网友:
你这是电子秤设备吗?淘宝搜下LCD液晶显示屏应该有。

网友:
这种更像是液晶本身老化了吧?

网友A:
好像是一种类似铝膜的东西,氧化成这样了,找个反光的东西贴在背面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一种类似铝膜的东西,氧化成这样了,找个反光的东西贴在背面也行

对,我有个液晶屏的钟时间长了就这样,把背后去除后用A4纸放背后,就是没以前清楚,但是能用

网友:
偏振片吗?
上次看到一个帖子大牛写的  很详细,可以搜来参考下

楼主:
在油管看到對岸的修復方法. 但淘不到那種偏光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WdihbRPctE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等待完美的解决方案

网友:
反光的肯定是在液晶下面,跑偏振膜不是一层

楼主:
是贴在LCD下面的

网友:
看看废旧的液晶屏 有没有这种膜可以 利用的 不

网友:
铝箔胶带就可以啊,几块钱一大卷。

网友:
反光膜是另外的,不算在偏光膜中,因为有背光的并没有这反光膜。最好的最易找的,应该是烟盒里的锡纸,食品小包装袋里有的会有镜面的反光膜,然后找透明的补鞋胶粘在一起。

网友:
找阿宝 LCD反射膜  我换过万用表的屏

网友:
坏手机上有,拆个废屏就能看到

网友:
上个月刚修过这样的一台体重秤,开始以为是偏光膜老化,刚好前段时间修其他设备的屏幕,有多余的偏光膜,想着这算是捡着漏了,几块钱能修两件东西。结果拆开一看,不是偏光膜老化,是背后银色反光膜坏了,发黑的地方变成透明,不反光了,但我手头没这个膜吧,反正要求不高,就把反光膜撕了垫张纸进去凑合,效果还行。反光膜老化后,老化部分很难撕下来,胶水会残留在屏幕上,而且气味非常刺鼻,因为我的体重秤是放在卫生间的,可能因为太潮湿导致变质失效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反光膜黑了!之前淘了台万用表也是显示模糊,反光膜也有点脏污,屏换好偏光片显示正常后本拿张银底贴纸代替反光膜,显示效果不错!
但后来才发觉有个问题,因为有背光换的银底贴纸不透光,背光出不来,于是又淘了单面透光的银底贴膜才算可用!没背光的话直接银底贴纸代换即可!

网友:
碎屏的液晶电视拆开,后面老大一张了,够用一辈子了,哈哈

网友:
这不就是背光膜吗?银色底膜,淘宝大把

网友:
烟壳子里面的铝箔纸就可以,金色的效果很好,不喜欢毛面的用光滑的东西刮一下就可以。